[SMI] SM2246en开个K9PHGY8U5A-HCK0 参数分享

楼主(2022-12-11):
最近120收了一块mac硬盘,应该是三星830的变种,容量是少见的768G,拆下12片K9PHGY8U5A,查了资料单颗4CE8die的21nm MLC,难得单颗4C 64G,还是标准的BGA132。打算两片上903,两片上2246en双贴,8片上2246en大板子。
IS903好办,直接开,但是2246en却没有参数,经过研究,推出参数,分享。
A813=Samsung,512Gbit(8KP),K9PHGY8U5A
Samsung,512Gbit(8KP),K9PHGY8U5A=EC,3A,E5,7A,6C,C4,2,08,10,0,8072,8136,2,9,1,128,4,8,640,3,56,8F,27,30,2,0F,6,0,1,2,1,52,51,0,0,0,1,0,0,80,77,77,77,77,0E,18,77,77,66,66,0,0,0,0,��,,

网友:
这么好的贴子没人顶

网友A:
打了胶的,如何 拆的?

网友B:
有胶不好弄lz技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了胶的,如何 拆的?

按照B站上学的拆打胶苹果CPU的手法,先割边胶,再慢慢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胶不好弄lz技术不错

还是不行,拆完pcb板子彻底废了,颗粒两片掉ce残废的,幸存的颗粒也有几片绝缘层破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拆完pcb板子彻底废了,颗粒两片掉ce残废的,幸存的颗粒也有几片绝缘层破损的 ...

我拆过几片苹果的固态盘,废掉几颗闪存后有了点儿经验,先风枪加热用裁纸刀把颗粒周围的胶割开,然后边加热边用裁纸刀慢慢地撬,风枪温度要高一点,撬下来之后加焊油,用刀头把残留的胶刮掉,注意不能太用力,会把绝缘层刮破。
搞过几片,太费功夫,而且那个胶黑乎乎的,脏得很,再也不想搞了。

网友(2023-01-18):
技术好,动手能力强!

网友:
好东西
不过这个板子咋样 支持上1G的缓存颗粒不
打算做一个1T的固态 苦于没有合适的板子

网友:
这个板子还行,1g单晶缓存能用,8贴免跳线,供电也够

网友C:
苹果的盘为啥要灌这么多的黑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盘为啥要灌这么多的黑胶呀?

因为是苹果,而且是黑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