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物尽其用3-用带背光的体重计段码屏D个时钟

楼主(2022-12-11):
最近跟时钟干上了,用废旧体重计的带暗红色背光的段码屏和手头的材料,再D个时钟玩玩

把多余的结构剪掉,慢慢构思

不知名的外壳

比对一下

背面的孔扩孔一下,安装2个M3铜柱

里面垫衬一块洞洞板,用来固定显示控制板和主控板以及显示屏

再加工显示屏结构,顺眼多了

下方的空间放显示板和主控板

再安装个小盒

安装多年前从闹钟上拆下的把手

显示控制 HT1621B,非常好用

测试结构可行性

RX8025  4.7K I2C上拉电阻,3.3V稳压片子

引出来到斑马线的PCB

主控选用MSP430F4152,虽然内部有段码屏的控制器,但本次还是选用了HT1621

背光电压经测试,选用1.8V左右,用几个1N4007降压

RX8025,电路和驱动程序都已成熟,直接使用

用红包的90度结构件,固定3个按键

焊接按键

利用原来的方孔,不再开孔

完美!!!!!!

斑马纸伺候,间距1.8MM

玻璃处的宽度还好,不是太窄

摸一下显示真值

总装测试

电源线从背部出线

亮度有些刺眼

过了几天得空,背光处串接50欧的限流电阻

关灯效果,不错

第5位数码管做了个模仿书写数字8时的笔顺,流水灯的效果

表面外壳的开孔,再等几天,开孔后,图案再手绘个玩玩

中间还出个插曲

设置按键的状态机处理,下面注释处的else,必须要有返回值,否则有时没有按下设置键

但也识别到按下,而电路已有外部10K电阻上拉,所以只有按键按下,才有低电平,否则肯定是高电平!!

现象非常诡异~~~~,还好解决了

        if(delay10msok_key_set_press == 1)
        {
                delay10msok_key_set_press = 0;

                keyvalue = mp3_key_set_press_state_machine();

                if(keyvalue == PRESS_YES)  //->> #define PRESS_YES  0
                {
                        return KEYTRUE;
                }
                else
                {
                        return KEYFALSE;
                }

        }
        else
        {
                return KEYFALSE;  //->>这里的else必须要有返回值 !!!!!!!!
        }

楼主:
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

网友:
屏幕漂亮做的也漂亮

网友:
这是一台不会闹响的时钟。

网友:
楼主厉害了!要不写个软件切换下,既能当秤,又能作时钟。

网友:
为了一个屏,做了一个钟,牛人一个。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A:
讲讲怎么控制屏显内容的,太简略了老哥

网友:
积累了多年的配件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网友:
楼主的技术和手艺都不错!

网友:
楼主的创意挺好

网友:
现在很少见到这样飞线的大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讲怎么控制屏显内容的,太简略了老哥

一般段码屏都是1/3bias  1/4duty的,正好用HT1621驱动,可以搜索HT1621的相关讲解

控制引脚只有3个 CS  WR  DATA

网友B:
牛人啊
斑马纸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这个自创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啊
斑马纸是怎么操作的?

外热烙铁+头子,可TB搜索

楼主:
构思太浪费时间了,用了一个上午反复推演过程

网友:
这动手能力  佩服佩服

网友:
体重称摔成这样了,段码屏却完好,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