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K4B8G1646Q 1G缓存上SM2246NE板上只认512M

楼主(2022-12-11):
K4B8G1646Q 1G缓存上SM2246NE板上设置512M能pass,设成1G就过不了,请教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谢却坛友,问题在哪呢?是板的问题还是缓存的问题呢

网友A:
双die的缓存吧,你勾dual dram选512看看能不能跑出来

网友:
能不能换一个软件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die的缓存吧,你勾dual dram选512看看能不能跑出来

试过不行,听卖家说过这种缓存挑主控

楼主:
版本也试了好几个一样

网友:
听听高手们如何解读吧

网友:
三星一般都是双晶的,镁光是单晶的

网友B:
这个缓存应该是双晶的,我用过同标号的三星窄体缓存,就是双晶的,你这个报错应该是板子不支持双晶导致!!老板说的挑主控是不成立的,只有板子设计时支不支持双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缓存应该是双晶的,我用过同标号的三星窄体缓存,就是双晶的,你这个报错应该是板子不支持双晶导致!! ...

看来是翻车了,手上的板子也就这款能上这种超宽体的缓存,还得支持双晶。就当512M用吧

网友:
1g的缓存在2246EN上是测试不出来的,确定单晶双晶后,选对品牌就直接开卡吧,我贴镁光单晶1g的缓存也是测试不过,但是直接开卡可以pass

网友:
这个是双晶缓存,你的板子只支持单晶,所以只认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