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画个RO净水机控制板

楼主(2022-12-11):
pcb工程地址压力桶水压不够时,
信号输出高电平给外部单片机。
外部单片机给出制水信号(高电平)
同时输出18秒定时信号给废水阀
控制端。净水机进水阀打开,增压
泵开,废水阀先冲洗18秒后关闭。
水满时信号输出断开。停止制水。
还未打板验证,不知道是否可行。mos管,可用贴片也可用直插的。
如果废水阀是带自动冲洗的,就短接跳线。不需要外部单片机控制。直接由高压开关自动触发制水。
发出来给大家掌掌眼,看看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刚学会画板子。同时,分享一份TI的资料MOSFET和IGBT栅极驱动器电路的基本原理

把负载大的加宽了

重新画了下

网友A:
我这里有成品板子,拆了单片机的。。。继电器啥的都有,要不要给你发两片,你做个转接板直接就能用,插头啥的直接都可以原位对接。
stm8单片机控制的,当时stm8太贵了,就全拆了卖了。。

网友:
板子打好了,还需要编写程序,挺麻烦。

网友:
这个有点不太划算, 好像还缺个低压开关检测把

网友:
可用贴片也可用直插的

楼主:
不用单片机控制的话就弄个定时模块控制废水阀冲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成品板子,拆了单片机的。。。继电器啥的都有,要不要给你发两片,你做个转接板直接就能用,插头啥 ...

用mos管,是想着继电器有机械寿命,mos管应该耐用些。

网友:
你这线走的看着好难受啊

网友:
成品板子也不贵吧。。。。。

楼主:
去嘉立创用券下单了pcb。淘宝上简单的板子十多块钱也有。出发点是想定制些功能,比如制水前冲洗,制水完冲洗,自动检测tds值,高压开关闭合一段时间后才制水等等

网友:
电路板画成这样,浪费PCB板

网友:
电源线画粗点啊,地线画完整点。。。

楼主:
忘记留下拉电阻了,等板出来了不过还能补救,电阻放插件孔位

网友:
丝印字体四个方向都有,看着不别扭么?

楼主:
最终Ver1.1版就这样了。冲洗可以用延时芯片控制,也可以整体由外部MCU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