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潭祖冲击电锤,不能买啊

楼主(2022-12-11):
脑袋被驴踢了,入手了一把潭祖冲击电锤,本想着一百多两块电池也不是很贵就买了,3个月内就电机报废,这牌子东西真不能买啊。

联系客服,客服告知要出45维修费和运费自理,这电动工具重啊,核算下来快递得一二十块,65不划算啊。

自己拆机维修吧,死马当活马医,

这货电机21v还是8齿,找半天才找闲鱼找到个电机,只有18v,大神们,电动工具21v电池降压18v用有什么好方案。

潭祖的东西真不能买,太垃圾了。

网友A:
电锤图片上说的是无刷电锤,你下边拿的是550有刷电机,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锤图片上说的是无刷电锤,你下边拿的是550有刷电机,怎么回事啊?

不是无刷,这是多多标题来的,就是有刷的

网友B:
公板无刷裸机,150左右

网友:
没有维修的必要

网友C:
21V是5节锂电池满电电压,18V是5节锂电池标称放电电压。
这种轻型电锤,就是家里随便安装个毛巾架之类的东西用的。

网友D:
确这牌子东西真不能买。

网友E:
这小身板能搞工程吗

网友:
又说一百多两块电池,看图却是256,怎么那么乱!有刷不值这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板无刷裸机,150左右

暂时见过最便宜的

网友F:
电机是怎么坏的呢,没拆电机吗

网友:
恭喜你  你还差0.5个金币就能提现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无刷,这是多多标题来的,就是有刷的

550有刷电机功率不大,带电锤属于超负荷运行了,相当于小马拉大车,就算换了新的很快还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是怎么坏的呢,没拆电机吗

转子轴承坏了,前端,通电要拍机身才能启动,时有时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小身板能搞工程吗

别上当,搞的拍大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这牌子东西真不能买。

是啊,老老实实买大艺东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V是5节锂电池满电电压,18V是5节锂电池标称放电电压。
这种轻型电锤,就是家里随便安装个毛巾架之类的东 ...

就是小安装使用,图轻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有刷电机功率不大,带电锤属于超负荷运行了,相当于小马拉大车,就算换了新的很快还会坏的。 ...

有把博大的就用好多年了,轻钻孔还是可以,干重活不行

网友:
不用降压,直接上就行了。
这谭祖有刷,裸机只要90元,牧田款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