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廉价数字表改锂电

楼主(2022-12-11):
网上撸的低价表,拆开看内部,像是过去的计算器一样的安装模式:主板与显示屏靠导电橡胶连接,芯片是软封7106,全贴片工艺;旋转的档位开关的定位是依赖模具造型的设计完成的,估计寿命堪忧;直流电压测量精度低0.02V,好在只是拿它做一般表头使用。
机壳材料既薄又软,但易加工。

在侧边挖孔,安装安卓插口,中间引出一根线作为两节电池的串联点。

去除原层叠电池卡扣,将电池接入。

露出肠肚儿

安放好电池,上盖。妥!

网友:
很多辣鸡表都没有9V叠层电池寿命长,用坏过3个便宜的万用表了,都是电池还有电,,,,,

网友:
不带峰咛的表,精简过头了

网友:
你用表笔量220或380,然后用电笔量充电口有没有电

网友:
D- D+ 接两电池的抽头? 不敢这样玩。

网友A:
”在侧边挖孔,安装安卓插口,中间引出一根线作为两节电池的串联点。”有点不明白

网友:
3.7v也能带的动啊

网友:
改的好,充电方便吗

网友:
原电池是9V的吧,换成这个?

网友:
这表,安全吗?

网友:
这个表精度如何

网友:
这表以前曾经看到标价6元,值得折腾不心疼

网友:
电池比表贵吧

网友:
就是830表,一块锂电没法用,得用两块串起来。

网友:
DT-830B表在当时是最低档的三位半数字表。

网友:
是不是安全?

网友:
当年我小时候拿个这个回去农村,老电工都觉得稀奇想叫我买个带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侧边挖孔,安装安卓插口,中间引出一根线作为两节电池的串联点。”有点不明白 ...

充电时绿灯闪(根据电量闪一到三个),充满后三个灯变红。

网友:
全贴片工艺,听起来还挺高大上的

网友:
这表也太简陋了吧,精度堪忧,感觉没啥改造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