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大佬给5733换过其他品牌的冲击块

楼主(2022-12-11):
换冲击块是不是意味着要换大齿轮圈。能单独更换打击块那个顶头铁块和弹簧吗。想把扳手改成起子机用。奈何扭矩和冲击力度太大了。

网友A:
没现成的配件折腾这个成本也不低吧

网友B:
我们都是直接给客户换成起子机卖的,看你的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直接给客户换成起子机卖的,看你的需求了。

是只换四方轴还是驱动板一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现成的配件折腾这个成本也不低吧

都怪起子机版本太贵了,全网也搜不到起子机和电扳手的详细拆解对比视频,只能琢磨着最小成本改动一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怪起子机版本太贵了,全网也搜不到起子机和电扳手的详细拆解对比视频,只能琢磨着最小成本改动一下了 ...

两者结构、原理都是一样的,记得某大品牌就有外观一模一样的两款,只是输出轴不同----一个是四方轴的电板手;一个是内六角批头座的冲击批。当然,估计内部的某些配件参数应该有所不同,我就曾想过把手头两个电板手中的一个改成扭力较小些的冲击批,方案是把打击头的弹簧换成细一些、软一些的,再把打击块的凸起磨低一些、平滑一些。鉴于改起来稍微麻烦些,最终只是把那个775有刷电机款电板手的5串21V电池包改成了3串12.6V的(开始改的是4串16.8V的,但感觉力道减弱不明显),用着还行。当然,无刷电机的电板手玩起来就没有这么方便了,因为电压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保护板就停机保护了(测试了我的那个21V无刷机,大致是在16.5V停机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只换四方轴还是驱动板一块换

不换板,单纯起义机也有,但是价格很高,客户都是找我们换轴

网友D:
大有就一款起子机,好象和5733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者结构、原理都是一样的,记得某大品牌就有外观一模一样的两款,只是输出轴不同----一个是四方轴的电板 ...

确实是看起来一样,有些细节方面会有不同,我也是有换弹簧减小凸起高度减小打击块重量这个想法,但是普通人还是手头工具有限,还是有刷的改起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有就一款起子机,好象和5733一样的

就是衍生品5733H,奈何价格太高了。一个起子机快能买俩扳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衍生品5733H,奈何价格太高了。一个起子机快能买俩扳手了。

网上好多都拿5733改起子机的

网友:
弹簧改细的,冲击块改小点,电流采样电阻改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