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改造一个戴尔鼠标MS420DS(上篇)

楼主(2022-12-11):
最近戴尔严选无线鼠标比较火,主要是3323D、320Dpro和420DS三个型号。外形、质感、灯光都超值,驱动可调项比较多。入手了一个MS420DS锆英灰,刚刚到手。手摸着质感高档,左右键壳体紧凑不松散,按键感觉还行。滚轮有点柔。早就买了微动和编码器,准备到手就改的。结果编码器不对号。这个鼠标体型很大,导致中键是特殊高度的,编码器也超高,是13mm的。只好先写个上篇,等待新的编码器。需要吐槽的是:这个接口也太奇葩了!micro usb接口,特殊的方插头。接口藏在滚轮下面,拔的时候只有拽绳子。看样子以后当有线鼠标的可能性大。

细节如图,不多说。

下篇: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1416-1-1.html

网友:
这个啥微动

网友:
这就是流传很广的华诺蓝壳白点

网友A:
没感觉多好,也没感觉有多差,一般般吧,光头那里用黑胶布包上,还算好评。不知道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感觉多好,也没感觉有多差,一般般吧,光头那里用黑胶布包上,还算好评。不知道要多少钱? ...

小黄鱼,40

网友:
无线加锂电,这个好评

网友:
严选的某款鼠标很差劲,蓝牙连接不稳定,最后只能用接收器

网友:
被标题带进来的,戴记严选我估计和戴尔没什么关系

网友B:
浓浓的国产山寨风,和戴尔应该没关系。楼主应该是来秀工具的吧,啥时候拆拆吸锡器

网友C:
个人疑问,这玩意儿前阵子在吧里很火。这个戴记和DELL能有半毛钱关系?整个一满满的山寨风十足,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浓浓的国产山寨风,和戴尔应该没关系。楼主应该是来秀工具的吧,啥时候拆拆吸锡器 ...

吸锡器有啥特殊的。这个新烙铁没到的时候它还兼职烙铁呢,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疑问,这玩意儿前阵子在吧里很火。这个戴记和DELL能有半毛钱关系?整个一满满的山寨风十足,被吹得神乎 ...

40块钱还是值得。

网友:
撸主不怕DELL来长麻烦么???

网友:
话说那个电吹风我也有,默认发的是800W的缩水货,我测试投诉之后给我换了一个

拆机失败小测优惠购19.9包邮的号称1800W"蓝光离子护发"闪格电吹风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9832-1-1.html

网友:
堆料挺足的,电池也不是14450之类的。应该不错。

网友:
PCB板子和微动质量很好

网友(2024-02-28):
不像戴尔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