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跟风拆个车充

楼主(2022-12-11):
分类选电源应该差不多吧。想了许久才记起这个车充是买记录仪送的。因为小车后视镜上有USB插座,所以闲置了。两个口完全并联。

网友:
没有看到是什么芯片

网友:
现在的车充已经严重缩水,越来越简单

网友:
充电电流多少

楼主:
好吧,再拆一次。没有螺丝,全靠两个负极触点挂在外壳的圆孔上。

网友:
原来双USB接口单独开模具设计的,比以前2个组装方便。

网友:
就普通5V充电器。。。

网友:
这也太糊弄了吧,典型的那啥工业LJ

网友:
车充大约都是类似的,现手头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插上没有反应

网友:
缩水到给工业垃圾的程度了

网友:
车充现在只撸带快充的了

网友:
没快充  难受不

网友:
车充好的很贵,便宜的纹波又很大,打算用kim-3r35改一个,5安电流用2200微法固态纹波能在30多,买过中兴的n10s1205saw模块,同样负载下纹波在50左右,就是中兴的电感很热,且空载有快70毫安的电流

网友:
外观还可以

网友:
早期看论坛人家介绍买什么狐的车充,充电宝,后面都坏了.还是老实买小米的好了

网友:
3.1A?有2A就不错了!

网友:
不指望这种车充给手机充电,之前撸了一个带电瓶电压显示的,不晓得准不准,至少能看到车子有没有在给电瓶充电

网友:
13楼想法不错

网友:
以前的手机充电电流小~够用~现,太小!

网友:
像这样的便宜车充太多了,车上实际没敢用,也懒得拆开,什么时候需要拆件了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