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第一次铸铝,不能成型

楼主(2022-12-11):
有铸铜这个想法好长时间了,疫情开始后被封在家没事干,就开始琢磨先做个炉子,经过一年多时间做成了炉子,由于保温不好,温度上不去只能烤红薯,后来又买了耐火水泥和保温棉,目标是温度能上到1100度,试炉子时温度上了1000度没一会还没到1050呢就突然发现炉丝持续暗淡下来,等凉了检查才发现疏忽了一点,引出线用了铜线,但底部又做了保温,所以铜线熔断了,于是用铜线和不锈钢焊丝缠绕着又重新接了线,也没敢再试能不能烧到1100度了,先铸铝练习一下,结果有点失败。    炉子和材料如下图,第一次试验想铸一个铝方块,结果第一个底下凹进去两个坑,上面起了皮,第二个好点,但是也不很规整,总体来说是失败的。我用的石英砂做了方块坑,第一次倒进去铝水发现铝水起泡,会不会是拌的水太多了?但是水少了沙子成不了型呀,大家都是怎么弄的呢?铸这个有啥窍门没有?安全防范该怎么做?总怕铝水溅到身上

第二次: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1896-1-1.html
第三次: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2077-1-1.html
第四次: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6748-1-1.html
第五次: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2295-1-1.html
第六次: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116-1-1.html

网友:
沙没压实吧

网友A:
多去抖音看看巴铁古法翻砂铸造视频...
感觉你这砂子是湿的啊....没爆炸算运气好

网友:
人才,估计砂子含水太多,炸了很危险,小时候见过做锅的,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去抖音看看巴铁古法翻砂铸造视频...
感觉你这砂子是湿的啊....没爆炸算运气好 ...

沙子的确是湿的,我拌了好多水,不然结不了块,模具一取就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去抖音看看巴铁古法翻砂铸造视频...
感觉你这砂子是湿的啊....没爆炸算运气好 ...

对呀,玩玩可以别玩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呀,玩玩可以别玩命

所以没敢弄那种上下合的,全封闭的爆炸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磨具不行,磨具得刷胶烤到一定温度

网友:
那个好像是铸沙,不光是沙子,有点类似于土的东西,浇筑磨具需要磨具是干的,要不特别容易炸的,没炸算好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沙子的确是湿的,我拌了好多水,不然结不了块,模具一取就塌了

加些糖,就不用那么多水了。

网友C:
危险!我老乡在工厂翻砂,一个融滴飞进眼里成就了终身独眼龙。
看过翻砂工操作流程,先是把沙料(之前浇铸工件砸下的砂模)在铁碾下磨碎,再填满铸铁砂箱,埋下木模并捣实压平复一层脱模碳粉,再盖上后半砂箱加砂捣实并做进出“水口”。
接下来是烘砂模至充分干燥,之后分开砂箱上下半,取出木模后合拢砂箱,最后才能浇筑。
楼主在砂模未干透就浇铸,没爆炸真是万幸,另外作业之前必须护衣/护脚/护手/护面罩齐备,不然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危险!我老乡在工厂翻砂,一个融滴飞进眼里成就了终身独眼龙。
看过翻砂工操作流程,先是把沙料(之前浇铸 ...

砂模还要烤干这个真的没有想到,但是烤干之后不就塌了么?

网友:
买一本《金属工艺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别做了,不安全

网友:
要有个排气孔

楼主:
还得做呀,不安全就要想办法看怎么弄才能更安全

楼主:
最上面那个面没有封闭还需要排气孔吗?如果要该怎样挖呢?

网友D:
自做的炉子不错 功率多大?  佩服楼主浇膜时雾气缭绕 如入仙境 是不是还伴随鞭炮声?:) 危险啊,建议多看看浇筑视频和注意事项,安全按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做的炉子不错 功率多大?  佩服楼主浇膜时雾气缭绕 如入仙境 是不是还伴随鞭炮声?:) 危险啊,建议多看 ...

炉子用了两根2KW的炉丝并联绕到一个用8根20cm长的瓷管做的笼子上面,最大功率应该是4KW的。浇注时没有声音,只冒了一点点气,我觉得是我拌水太多引起的,不知道人家加了什么,看起来看起来挺黏的,我这个拌水少了成不了型,多了就成我浇注的那个样了

网友:
做砂模是手艺活,成型后是要烘干的,而且不能有裂纹
没烘干就倒熔融金属液,模具大点会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