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佳能单反相机电池坏了,做个假体电池

楼主(2022-12-11):
佳能单反相机电池坏了,做个假体电池

电池比原装电池耐用,就是外挂不好看

网友A:
好用就行  电量能翻好几倍

网友B:
外挂的确是不好看,耐用就好,可以把外挂放在握把附近,就不那么明显了

网友C:
搞一个带盖子的电池盒粘在底部不影响三脚架的地方就行了

网友:
这样改装拍风景可以拍美女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
居然没有加密

网友D:
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啊,既然喜欢玩摄影,买个副厂电池也不贵吧,佳能社会存量大,副厂电池不贵的,但方便性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网友:
这个做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就行  电量能翻好几倍

确实是,还可多备用几个18650电池

网友:
战地记者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挂的确是不好看,耐用就好,可以把外挂放在握把附近,就不那么明显了

现在用绳索挂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一个带盖子的电池盒粘在底部不影响三脚架的地方就行了

有没有盖子无所谓,电池不会掉

楼主:
你好坏,应该去苹果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啊,既然喜欢玩摄影,买个副厂电池也不贵吧,佳能社会存量大,副厂电池不贵的,但方 ...

偶尔玩玩

网友E:
可以做成个大电池包,线长一点放口袋里。

网友:
真厉害!这也行。

网友F:
直接换电芯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成个大电池包,线长一点放口袋里。

你可以试试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电芯不行吗?

因为买二手照相机的时候就没有电池,松了个假体电池,就改了18650外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成个大电池包,线长一点放口袋里。

同意,被你抢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