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 pavilion 23一体机升级疑惑

楼主(2022-12-11):
家里有个HP pavilion 23一体机, H61主板,原来的配置是 Intel G640 (2.8G TDP:65W),后来我升级CPU到3代 i5 -3570s (TDP: 65W)...

今天突然发现他的原机砖头电源是150W大砖头。。。那么是不是我可以升级到 标准版 呢?
今天查了很多 标准版的 3代i5 ,TDP 也就77W。。。对于这个150W大砖头来说,完全不是事吧

网友A:
主板供电也是问题啊,不光是电源,接口能不能接受那么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供电也是问题啊,不光是电源,接口能不能接受那么大的电流

主板的供电,我倒是忽略了…接口的话,估计问题不大吧,原厂就是150W电源呢

网友B:
主板供电,BIOS是否支持,CPU散热器,整机散热,这些都要跟得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供电,BIOS是否支持,CPU散热器,整机散热,这些都要跟得上才行

我看了一圈,4个电感。分别是MR47,MR30,M1R2,M1R0(最后这个可能是给独立显卡的),不知道能支持多少功率的CPU

网友:
还有散热行不行,不行的话可能会让主板工作在过热状态,会损害零件的。建议使用65w以内的,比如E3的L系列。

网友:
联想一体机路过,用本,很少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