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刨机皮带粉了,有没有好点的代换

楼主(2022-12-11):
电刨机皮带粉了,刀片甩出来把外壳打烂了,卡死了

刀片

皮带

网友A:
多楔带,网上很多卖的

网友B:
刀片都甩出来,那这玩意还危险得很呐...

网友C:
皮带粉了最多失去传动吧,恐怕是因为结构出问题才会刀片甩出来,进而挣断皮带
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楔带,网上很多卖的

买多了放久了也会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片都甩出来,那这玩意还危险得很呐...

拆之前也不知道,卡死了转不了,拆开才知道是刀片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粉了最多失去传动吧,恐怕是因为结构出问题才会刀片甩出来,进而挣断皮带
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 ...

皮带也粉了,像口香糖一样粘手了

楼主:
汽车是的皮带可以用10多20年,开几十万公里都不坏,这个皮带去年还是好的,今年拿出来用就粉了

网友D:
感觉皮带老化不是主因,应该是刀片甩出卡死,电机拉断老化的皮带?

网友:
估计是刀片先割断的

网友E:
这种带子容易坏。配套的还能用几年,网上卖的一年就坏。

网友F:
估计是刀片卡住以后,才导致皮带磨断的。

网友G:
刀片甩出来把外壳打烂了,这个危险了,恐怕不是皮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皮带老化不是主因,应该是刀片甩出卡死,电机拉断老化的皮带?

你分析的不错,是卡死啦断的,但是皮带粉了,也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带子容易坏。配套的还能用几年,网上卖的一年就坏。

还不能买多了,放久了也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刀片卡住以后,才导致皮带磨断的。

皮带上面的胶都粘在轮子上,用刀片挂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刀片甩出来把外壳打烂了,这个危险了,恐怕不是皮带的问题。

刀片上面有固定螺丝,可能是松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不能买多了,放久了也粉

可以买那种用火机烧粘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买那种用火机烧粘起来的

怎么搜索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搜索购买?

聚氨酯PU圆带圆形皮带 粘接O型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