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不锈钢铁丝做几个腊肉钩子

楼主(2022-12-11):
用不锈钢铁丝做几个腊肉钩子

钩子磨尖

挂上肉

网友A:
使用不锈钢材料比较好,强度、耐腐蚀、颜值高

网友B:
你这个做得太真了,网上也有卖的,我家就有几个只是一头是尖尖

网友C:
普通铁丝容易找到,不锈钢的就难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不锈钢材料比较好,强度、耐腐蚀、颜值高

是的,以前用铁丝,肉里面都是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做得太真了,网上也有卖的,我家就有几个只是一头是尖尖

一头尖一头是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铁丝容易找到,不锈钢的就难找了。

网上有卖,3MM一公斤20元左右包邮

网友:
废物利用不错。

网友D:
顺点烤串签子不一样

网友E:
这个好,以前在老家,都是穿个洞,绑绳子

网友F:
原来在农村老家,都是用棕树叶穿肉晾晒。

网友G:
不锈钢比较软,容易弯曲,制作起来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点烤串签子不一样

是的,这个注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以前在老家,都是穿个洞,绑绳子

绑绳子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在农村老家,都是用棕树叶穿肉晾晒。

老婆以前也是用棕树叶穿肉晾晒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锈钢比较软,容易弯曲,制作起来比较容易。

有软的,有硬的,买硬的就可以

网友:
肉挺好,咸肉也好

网友H:
以前都是用不锈钢焊条,砸掉焊药然后用砂纸打磨好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都是用不锈钢焊条,砸掉焊药然后用砂纸打磨好再用的。

那成本还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