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拆微型涡喷发动机 KingTech K-45

楼主(2022-12-11):
小拆微型涡喷发动机,航模上用的。推力4.5kg,启动时用无刷电机带动压气轮转动,然后燃烧室喷油点火,等转速上来后启动机脱离,高压燃气驱动尾部涡轮转动为压气轮提供动力,发动机进入怠速状态。

网友:
第一次见呢,这么小的机器,振动大不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电机

网友A:
有段时间专门学习了一下窝喷发动机,有俄罗斯大佬自己DIY的窝喷装到自行车上,上路飙车

网友B:
数码之家拆什么东西的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段时间专门学习了一下窝喷发动机,有俄罗斯大佬自己DIY的窝喷装到自行车上,上路飙车 ...

看成把自己绑在窝喷上,那样更爽。

网友:
微型涡喷很漂亮,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它的外观大约尺寸?

网友:
这种发动机寿命是多少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码之家拆什么东西的都有

拆真航发的都有

网友:
高端,这个在航模界玩的人也少,还是价格太贵。

网友D:
这就是个油老虎,2升装可乐瓶全速也就半分钟干了!这模型想要飞半小时邮箱至少得10升!

网友:
隐约听到涡喷高速旋转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成把自己绑在窝喷上,那样更爽。

估计首航试飞连帖都发不了

网友:
烧汽油的吗?可以改个助力自行车。

网友:
原来是摩擦联轴器,启动时接合,启动完分离,国产寿命30小时,进口50小时。价格很贵,新的要好几万元,旧的5千都有人买来修理翻新。油耗比摩托车汽缸发动机高不少,大概小摩托油箱,最大油门几分钟用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个油老虎,2升装可乐瓶全速也就半分钟干了!这模型想要飞半小时邮箱至少得10升! ...

尼玛这都赶上大货车的耗油量了。

网友E:
推力4.5KG,我还是形成不了直观的概念,话说这能推动自行车高速行驶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推力4.5KG,我还是形成不了直观的概念,话说这能推动自行车高速行驶么? ...

把发动机固定在滑板上,滑板和地面之间放个拉力称,最大油门时拉力秤显示4.5KG。

比如战斗机涡喷,推力十来吨,但战斗机没有那么重,那么飞机加速就非常快,开加力模式可以上20吨推力,推着飞机一直加速直到风阻达到20吨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发动机固定在滑板上,滑板和地面之间放个拉力称,最大油门时拉力秤显示4.5KG。

比如战斗机涡喷,推力 ...

也就是自行车前面用一个4.5KG的拉力拉着,自行车开始逐步加速,直到拉力等于风阻和摩擦力时,自行车进入匀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