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PS3111-S11-13 TT18G23AVN R1717开卡软件

楼主(2022-12-11):
求影弛铁甲战将120 120G    PS3111-S11-13  TT18G23AVN R1717开卡软件和短接点,谢谢!  没有找到有短接点,笔所指的位置用镊子短接没有用!
  麻烦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就是笔指的地方,是不是触点氧化了。用刀片刮一下

网友A:
东芝bisc2闪存,坛里找,可以开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bisc2闪存,坛里找,可以开卡的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麻烦再问下:
这个笔指的地方是实心的,没有孔,有镊子短接一直不能进入工厂模式,要怎么弄啊,谢谢

网友:
用东西打磨一下,表面有氧化,我一般是焊接。

网友:
橡皮擦擦一下那两个点,或者用刀片刮一下。看样子像是氧化了,接触不良。那两个点就是短接点,不是所有的短接点都是孔位的。另外,PS3111短接直连SATA口是不识别的,而且还挑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bisc2闪存,坛里找,可以开卡的

论坛里我找了,没有找到,短接后识别出来20M  ,应该就是短接成功了吧?您能分享下这个开卡软件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