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华组合音响维修,只能从line OUT外接音箱放音

楼主(2022-12-11):
一台老爱华音响收音,CD,磁带功能正常。 但只能从line OUT外接音箱放音。本机的喇叭不出音。该机功放部分用的是STK4211 II,但电路设计三洋提供资料大不相同。
STK4211 的各脚电压正常,就是不出声音。虽然STK4211 的8脚为静音电路, 可本机器将8脚接地处理, 而是在输入端的3,20脚上用面板控制几个三极管将输入信号对地短路而实现静音。 测得本机的3,20脚有输入信号, 但输出端没有信号。实在搞不懂原因了,特此注册新人号,期高手指导。
测试了各块电路, 也更换了STK4211 ,开始怀疑是否启动了IC的静音电路,8脚接地是否仍能静音呢?8脚是高电平静音还是低电平静音呢?

网友A:
这个很好判断吧,用螺丝刀触碰前后极极输入端,听听喇叭有没有声音,如果是静音,线路输出也不可能有声音的

网友B:
有喇叭保护电路吗?

网友C: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厚膜块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耳机插孔查查

网友D:
查了芯片信息,  8脚静音电压是-5V   负压,  直接接地应该是取消了静音功能。  建议检查下输出后保护和负载电路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判断吧,用螺丝刀触碰前后极极输入端,听听喇叭有没有声音,如果是静音,线路输出也不可能有声音的 ...

后级的输入即STK4211的3脚和20脚都有信号输入。可输出脚12和15脚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厚膜块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厚膜的供电应该没有问题, 跟电路图上的参考电压都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了芯片信息,  8脚静音电压是-5V   负压,  直接接地应该是取消了静音功能。  建议检查下输出后保护和负 ...

我也怀疑是保护电路和负载电路出问题, 但由于这个机器的电路使用和STK4211的DATA SHEET参考电路差异太大了, 保护电路有些看不懂了。

楼主:
上几张电路图求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厚膜输出的右边的四个三级管(场效应管了)是什么电路,没有接到音箱负载应该不是OTL放大电路。像是偏置电压监测电路。但如何控制了STK4211的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喇叭保护电路吗?

貌似没有, 厚膜电路输出直接到音响

网友:
听说有一个电阻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