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置换的房子发现配电设计不合理,分享下家里的强电改造

楼主(2022-12-11):
声明:本人是电力小白,比较喜欢研究各类东西,强电自己也研究了下,另外每次改造前,自己都是完全断电改造的,室外空开断开,然后用胶布贴好,室内改造的时候也都是带手套操作的。不懂强电的朋友请勿随意改造。

家里置换的房子,到手之后呢,发现本来的强电设计很不合理,于是开始了我的强电改造。

1. 更换室外电表
原来的室外电表是6KW的,配套的空开是40A(其实应该用32A,线是4平方毫米的),另外室内的配电箱是用的63A总开,于是“网上国网”APP上申请扩容到12KW,第二天电力公司便上门更换了电表和对应的空开,免费的。

这是之前的电表。电线看起来是4平方的,非常细,空开还是用的漏保是40A的,这里是不建议用漏保的,家里一旦漏电,外面也会跳。

下图是更换后的电表,都是用的10平方的硬线,空开都是63A。

2. 室内电箱的改造。

先看下室内配电箱本来的样子,全部用的梅兰日日兰的空开,另外电表箱上没有张贴任何标志,根本不知道哪个空开对应哪一个。于是自己挨个实验,于是简单画出了下面一张的结构图。

根据上面电表箱布局及实验画出来的结构图

细看之后发现电表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1) 厨房插座竟然直接用的空开,没有用漏保。
(2) 实际的电线除了客厅空调用的4平方电线,其余都是用的2.5平方,4平方电线建议搭配25A空开,2.5平方的电线都建议使用20A的空开。
(3)从总空开出来的是3根4平方的线,一根接到照明和厨房,另外两根接到漏保,漏保是63A的,用2根4平方的连接,电流明显是不够的。另外这个总漏保接到后面的分空开也是用的两根4平方代替,也是不够的。

于是网上买了一些空开来更换,下图上标记橙色的都表示被我更换过了,为了双保险,后面那个总漏保换成了电磁式的,其余的全部换成了电子式的漏保,这样双保险。主要是一直口水电磁式漏保,这次买一个玩玩,装之前用了5号电池实验,的确可以断开。

这是更换后拍的,还额外从附近五金店买了几米 4平方的电线。

上面的汇流排也更换了,本来的汇流排比较薄,京东买的公牛汇流排便宜又好用。

另外我还专门买了一些C45压线端子,有好几种(4平方,10平方,16平方),还有对应的压线钳,花了超过50元,结果实际准备压的时候,发现三根4平方线一起压,空间太小,另外线材太硬,压根不好操作,便放弃了

3.结语
实际改造下之后,自己觉得安全了不少。欢迎各位大佬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梅兰日兰假的千真万确,原版是multi9,你看看你这个是什么
2.如果正常用电,正泰NB1够了,有钱IC65家用 ...

今天回家做了下实验,是用之前买的测试仪,试了下,支路漏保和总漏保是可以同时跳的

测试仪用万用表量了下,是在火线和地线之间加了6千欧电阻。

楼主:
按照网站朋友的建议
1.已将主开关换成施耐德ic65n
2.照明已换成漏保
3.已尽量压端子,废了九牛二虎之力

楼主:
另外家里所以的插座(包含空调插座)全部检查了一遍,最后发现有一个空调插座和二个10a插座地线都没接好。
卫生间的插座也加了防水盒。

楼主:
最坑的是那个空调插座,最初没测漏电。结果发现空调经常不能开机,喊大金售后上门看了就说控制板坏了要换,要一千多,后面我付了一百多上门费让他走了。自己拆开插座发现地线虚接带感应电。重新接好,目前无故障

网友B:
02年小区。某天闲着进配电房,全4方线80a空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坑的是那个空调插座,最初没测漏电。结果发现空调经常不能开机,喊大金售后上门看了就说控制板坏了要换, ...

真TM黑心售后。。。。。。

网友C:
怎么不加个过欠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年小区。某天闲着进配电房,全4方线80a空开。。。

哈哈,我们小区楼层有邻居家也有4平方线直接搭配63a空开

网友D:
63A漏保换双2P的,你图中这种好像只能分断一相(零线是直通的)。63A上并线有点多,以后这里容易出问题。
建议把蓝色零线先接箱中右下零线排上然后再分配到63A漏保和厨房和照明上去。红色相线换一根粗点的6平方RV线。

现在照明有的经漏保有的不经漏保,个人建议家里用最好还是经漏保。
过欠压保护器箱子里有空间最好也加上,这玩意一般不起作用。但保不准有一天楼栋总零线会有问题导致家中用电器损坏。

网友:
看起来有些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63A漏保换双2P的,你图中这种好像只能分断一相(零线是直通的)。63A上并线有点多,以后这里容易出问题。
...

箱子里已经没空间了,没地方放过欠压保护器了,另外之所以漏保放后面,是因为家里短路漏电之类的,不会影响照明,这个想改也简单,给照明单独换个漏保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加个过欠压保护

没地方加了

网友E:
把梅兰日兰换成德力西。。。。。。。。我交房的时候就是全套德力西,刚装修完一个月德力西漏保就坏了,合不上闸,德力西的东西真别碰

网友:
回去看看新房子怎么布置的,正准备装修呢

网友:
我家的配电箱进线和总漏保是双P的,所有的出线都是单P的,么办法出线路数太多,放不下双P的开关,后来厨房间水壶经常漏电,每次都调总漏保,没办法只能把厨房的电路独立出来,单独装了个漏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梅兰日兰换成德力西。。。。。。。。我交房的时候就是全套德力西,刚装修完一个月德力西漏保就坏了,合不 ...

正泰怎样 我看到很多抖音去拍视频都是用的这个牌子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挺专业了,老房子建议照明也用C16漏保。。。

因为很多照明电,装浴霸晾衣机,或者手摸得到的吊灯。。。

网友:
还是换正泰吧。德力西的不怎样好。

网友:
1.通常面板(盖板)上会标明各路开关控制什么 。2更换总表空开后 有可能室内局部超载而保护失效。3.想放心最好重新布线(替换原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