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ipx桩断掉了,求助。

楼主(2022-12-11):
本来是1200的网卡,一般来说就是5G,866,2.4G,300M。。都没怎么用,突然发现座子断了一半。。
结果碰了一下掉了。。
我整了点锡把焊盘焊上去了。
不知道这样处理对不对。能不能用,现在我发现蓝牙设备可以连,连网只显示三百多兆的速度。。是不是说明没有换好,天线坏了一根,半速了。。我剪掉桩子用一坨锡把焊盘裹住然后焊一根天线在上面可行嘛。。我的烙铁也坏了,尖尖不吃锡,焊东西很难。。

网友A:
可以去掉插座,直接把天线焊上去。

注意:焊盘别扯掉,焊接时别短路,尽量把焊点焊的圆润美观些

楼主:
谢谢指点,运气好,焊盘还在。公母座断一起了。。我直接焊盘和座都裹锡了,第一次估计焊盘裹的不好。我发现2.4g信号没了,但是蓝牙5g正常。。我把天线拆了,发现蓝牙不正常,看来是有用的,第二次裹多了一些锡,2.4G信号出来了,蓝牙也正常用,就是2.4G信号不好。看来有一根是出2.4G和蓝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掉插座,直接把天线焊上去。

注意:焊盘别扯掉,焊接时别短路,尽量把焊点焊的圆润美观些 ...

谢谢指导,估计第一次没焊好,第二次焊好了,看来以后要换天线只能焊了。囧。。烙铁尖头不吃锡,砂纸打磨有效嘛。

网友:
运气好,焊盘还在

网友:
短距离外接线也可以的。只是以后换比较麻烦。

网友B:
温度高点,接头尽量焊接圆滑,焊接好上一层薄薄的焊油,减少信衰

网友C:
直接把天线焊上去或者用焊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天线焊上去或者用焊枪

谢谢,直接焊上去了,不过第一次没焊好,焊完2.4G收不到信号,后来又焊了一次。出现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高点,接头尽量焊接圆滑,焊接好上一层薄薄的焊油,减少信衰

谢谢,直接焊上去了,不过第一次没焊好,焊完2.4G收不到信号,后来又焊了一次。出现信号了。

网友:
目测4代座子,可以手工焊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