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30多年的POWER-ONE CP429线性电源派上用场,甲类功放整起来

楼主(2022-12-11):
手头两个30多年的老疙瘩终于派上用场了
两个各有双30V交流变压器,输出微调26~35V 3.5A
两个加起来有几十斤重。

这次出马是因为下面两个家伙的出现

朋友赠送的两个大箱子
高音坏了,重低音完好,抱回家玩。

还差一个功放板
黄鱼几十块钱买下来,不含电容和散热。
因为我也放了三十多年的散热片可以旧物利用起来

尺寸感觉大,热容重量其实是不够的

板子到货了

默认只有9mv的设定,0.22欧水泥电容。
调到30MV才够热!

比划下,好像这样子卡在中间散热更好……

重新转孔

结果变成了搭积木结构了哈哈

电源看看正脸,整理下线
组成了双30V串联,中点引出。

搭棚先试音下。。。

朋友又给两个南鲸的高音。替换上上面的。

音频线用以前拜亚动力头戴耳机的线
拜亚动力有个坑,就是会出现一边耳机无声。
将近两米长的3.5mm耳机线插到手机上合适。

摆到上面去不碍事,差个外壳,下次再想办法。

听音什么的,不会描述,我要的是乐趣
热量很大
模拟解决方案:

哈哈,线束已经整理好,从木头预留的空洞下来。

功放板是清风A3方案,240+9240对管。
机箱是惠威杜希2 。

完结撒花

楼主:
静态30mv,电阻0.22欧,静态是1.36A
单个音箱就是15W左右。两只30W,
而插头的功率计这62W左右……
不知道什么回事
赶海赶海

网友:
充分利用啊

网友:
你不会音箱上并个电阻呀

网友:
30多年,月光宝盒

网友A:
0.22欧水泥电容
应该是水泥电阻吧!

网友:
电老虎啊,发热大户

网友:
甲类功放的大头是电源和机箱

网友:
我是路过的小学生……

网友:
线性电源感觉很高级的样子呀

网友:
电流可以再调大点,如果散热器太烫加一个风扇。

网友B:
觉得高音至少要装tn25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高音至少要装tn25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挺贵的,暂时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2欧水泥电容
应该是水泥电阻吧!

对,打错字了

网友:
准备了30多年,筹备时间不短啊。

网友:
调到甲类应该不错的吧

网友:
冬天做空调不错。

网友:
甲类在冬天是小火炉,不用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