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6056C+钳表,哪哪都好,就是屏幕字符不能全部显示出来

楼主(2022-12-11):
胜利6056C+钳表,哪哪都好,就是屏幕字符不能全部显示出来
正面,饱经沧桑

再来一张

背面

LOGO 和型号

就是这样,只能显示一半的位置

拆开来看,电路板做工还算不错
如果没有那颗牛屎就更好了

好多IC

取出电路板之后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请问大神,字符显示不全,主要是哪的原因?

网友A:
换张液晶偏光膜可能会清晰

网友B:
这个牛屎不够圆

网友C:
可惜的是牛屎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张液晶偏光膜可能会清晰

手有些潮,不知道咋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牛屎不够圆

是一坨干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的是牛屎芯片

相对来说,屏幕显示不全,是更大的遗憾

网友:
导电橡胶?擦一擦压紧试试

网友:
用好久了吧

网友:
这款出来很久了,看成色是战斗很久了

网友:
感觉像是屏幕的问题,先擦擦胶条看看

网友:
不像是显示屏问题,多拍几张各档位显示的图看看

网友:
应该是液晶屏废了,重新进废品站吧。

网友:
好像是偏光膜老化了

网友D:
看着是偏光膜老化,tb买张膜换下试试,坛友介绍过10元一整张,可裁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是偏光膜老化,tb买张膜换下试试,坛友介绍过10元一整张,可裁剪

偏光膜,是不是随意剪一样的大小就可以了,不区分上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是偏光膜老化,tb买张膜换下试试,坛友介绍过10元一整张,可裁剪

感谢坛友支招,不过10元买膜+运费,有些不想赌了

网友E:
导电橡胶清理一下,可能脏接触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电橡胶清理一下,可能脏接触不好了。

用酒精清洗过了,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