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得一微量产工具check cfg file fail解决方法

楼主(2022-12-11):
如图,有的得一微工具打开了弹出这个窗

可以很容易解决。
进入设置,找到这么一个按钮

点进去是这样子的

点一下红色圈里面那个按钮,就会有这个提示

然后把工具╳掉重新打开即可

网友:
不错不错,放了出来半年,终于有人解出答案,奖励一下

网友:
另外除了这个还可以更快的一个小程序直接更新,仅限22年新固件

网友(2023-02-23):
找不到,量产提示怎么办.

网友:
楼主在哪进入的设置,找到按钮的,我反复找都没找到。

网友(2023-06-21):
我也没找到

网友:
找到并打开量产工具文件夹中的“UI_3”文件夹,用记事本打开“UI.conf”文件

在“[UI]”下添加一行   IS_FAE_CFG_DEL=True       并保存设置

网友:
仅限22年新固件

网友(2024-06-12):
今天刚好就碰到了这个问题,方法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2025-02-22):
闲来无事放几个工具

网友:
好不好用去试一试

网友:
有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

网友:
gf8800 电路板

网友:
jw5250a 资料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