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309 + H25QFT8D4A8R 量产记录

楼主(2022-12-11):
一个金泰克 S300 240G 坏盘

拆开是 SM2258XT + 单颗 tigo 标 3DV4

(拆下颗粒后的板子)

查询后
得知是 HY 3DV4
ID 是 AD5E28221090
单颗 4CE

在 SM2258XT 上 RDT 的结果如图

手中有个 rush 群友给的 PS2309 板子,买 SM2244G 板子时附送的

于是尝试贴上量产
焊接过程略

U盘 插电脑
掏出 ST-TOOL,运行

成功识别

简单配置,选择了低格+高格

开始量产

经过了若干个小时后,量产成功结束

发现磁盘管理中已经有了新盘符
不过有 40M 多的未分配空间
且 AS SSD 也提示 4K 未对齐

于是删除分区重新创建

现在 4K 对齐了
测一下连续读写和 4K

写入文件比较平稳

看 SM3281 AB 的支持列表里也有这个颗粒
不知道 SM3281 的写入会什么样
最后奉送实物图

感谢

网友:
板子不错,好久没见到过看起来这么舒服的板子了

楼主:
贴过 3281 的朋友讲讲速度如何,掉速否

网友:
若是我,我就原盘屏蔽掉最后一个ce开卡,虽然丢了一部分容量,但缓内速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其实把RDT里面的FailCnt设成Dont Care就能开过了

网友(2024-09-10):
请教一下,HY 3DV4,是怎么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