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一个不懂的无线摄像头不完全拆解,主控芯片是海思Hi3518,找不到app求助

楼主(2022-12-11):
买靴送袜子,朋友送的,不会用,以前没有玩过摄像头,求解,怎么连接,用wifi连了半天,搜不了,找不到。不知品牌,jqeux牌,度娘半天,也搞不清楚。

不会用,自带电池,就一个充电口,也许是数据口,电脑识别不了。

主控芯片是海思的Hi3518,找不到app,也不知如何连接。

楼主:
求会玩的支招

网友A:
手机浏览器扫描那个二维码,如果显示404一类,基本是厂商完蛋,

插电脑上,用刷机大师或者驱动精灵之类的东西装驱动,应该能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浏览器扫描那个二维码,如果显示404一类,基本是厂商完蛋,

插电脑上,用刷机大师或者驱动精灵之类的 ...

那个二维码就是下面的文字,试一试看看

网友:
会开发就能  不会没APP基本完了

网友:
扫下二维码看看

网友:
不知道用什么APP,基本就没用了

网友:
用啥app,插上内存卡就录,录完了直接插电脑上看呗

网友:
这是用来拍证据的吧

网友:
这属于不许出售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