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九卫星接收机里的手机卡流量会有多大

楼主(2022-12-11):
以前家里看电视的中九卫星接收机,后来不用就卖了,里面有一张大卡,买家还抽出卡看了看,,,这个卡买卫星接收机一起在里面的,卡里应该是有流量的,也不知会有有多少,这手机卡不实名吗?

网友A:
你搞串了吧? 那张大卡不是流量卡的,是用于鉴权的IC卡,来判断你有没有权限使用的,而且这种机器有位置锁定,如果检测不到原来的基站,会弹出信息提示

网友:
还好不是说银行卡。。。哈哈。。。

(开玩笑)

网友:
那不是手机卡,加密解密用的,买家看看是为了确认机卡一致,方便他刷机卖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串了吧? 那张大卡不是流量卡的,是用于鉴权的IC卡,来判断你有没有权限使用的,而且这种机器有位置锁定 ...

用于鉴权的IC卡也是能联网的吧,不联网咋定位,估计就用的到流量传数据

网友:
我也在想 机器怎么定位呢

网友:
很怀念曾经的小锅盖,能看到很多丰富的节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于鉴权的IC卡也是能联网的吧,不联网咋定位,估计就用的到流量传数据

定位时要插手机卡的。定好后退出手机卡的,机顶盒后面有个插手机卡的。自己网上百度下吧。

网友:
网络时代了 小锅很少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位时要插手机卡的。定好后退出手机卡的,机顶盒后面有个插手机卡的。自己网上百度下吧。 ...

正确定位时要插手机卡的。定好后退出手机卡的,机顶盒后面有个插手机卡的,我有一个还在正常使用中。效果就没有机顶盒清楚

网友C:
定位需要SIM卡的(三个运营商均可)定位完成后就可以取出卡。
大的IC卡是鉴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需要SIM卡的(三个运营商均可)定位完成后就可以取出卡。
大的IC卡是鉴权的 ...

你说接收机有两个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接收机有两个卡?

我见到的盒子SIM卡插后面,大IC卡插前面。

网友:
哈哈 那个就跟老的有线电视的卡差不多。只是不用交费而已

网友:
插卡上报基站位置,只有基站位置在允许收看的区域才有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