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设计做一个防疫呼吸电子面罩。

楼主(2022-12-11):
全面放开了,对于身体弱的朋友戴口罩也防不了感染。
想设计一个呼吸面罩,外形象太空站的头罩,或者象全封式摩托车安全帽。
气体通过1,消毒液,2紫外光+臭氧,3滤芯三层过虑。
还要加个电压低自动直通气开关。
通过充电宝供电,当然最好能设计出无电源工作方法。
如果能做出便宜好用的,大赚一笔也是有可能。
现在用5L油桶做试验,密封是个难点,还有排气又难解决,呼出的部分废气又自己吸,很容易缺少氧气危险。

网友:
科幻片里面不有过?

网友:
不是有带呼吸阀的口罩吗,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防毒面具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个难度不小啊

网友:
别折腾了,没等试验完成就已经全民免疫了

网友:
消毒液用的哪种?酒精还是84?84一天到晚的吸入,不中毒也得脱层皮。酒量大的可以试试,酒精一天到晚吸入会不会酒精中毒。再一个臭氧,先不说吸入臭氧有没有危害,你这臭氧怎么来的?高压电离吗?高压电离,是把普通氧气变成了臭氧。

网友A:
买个防毒面具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防毒面具得了

还不放心背个氧气瓶

网友:
用防毒面具改装

网友:
想法不错,最好去太空站

网友:
防毒面具,不防病毒啊

网友:
想法不错,我只想有个呼吸顺畅,眼镜不起雾的口罩就知足了

网友:
看看军用三防,只有过滤,别的不说臭氧和氧一样透过性,强氧化剂严重危害人体

网友:
真的怕的话不要搞什么过滤之类的,没用的,耗材还麻烦.直接一个氧气瓶面罩,正压的防护效果就是最好了

网友:
最方便的就是防毒面具买个得了

网友B:
病毒防住了 但臭氧、消毒液(微粒) 中毒--肺受损    紫外线灼伤 ---皮肤癌

网友:
其实密封不重要,毕竟是负压的,你呼吸也不会从边侧吸进不干净的空气,有些人用硅胶什么的密封结果贴在脸上很不舒服,尤其热天,另外这个风力要合适,过大吹着难受,最好做扰流,过小运动中流量不足,电机和HEPV滤芯盒(参照远大的电子口罩)还是单独用软管连接面罩,若然你做流量太大的重量也跟着上去了,我用远大的口罩好些年 它的缺点就是流量不足,新的时候电池足的时候天冷时吹脸还冷和干,倒是夏天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病毒防住了 但臭氧、消毒液(微粒) 中毒--肺受损    紫外线灼伤 ---皮肤癌

躺平吧!下水道,通风道都是通的。非典后楼房都把垃圾道封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