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MIYOTA 2035 机芯 DFC(逻辑频率调整)功能解析(调整走时快慢)

楼主(2022-12-12):
MIYOTA 2035 的快慢调整是通过DFC实现的。digital frequency control官方叫逻辑频率调整。
之前想要找dfc的控制逻辑用以调整2035机芯的快慢。一般来说机芯出厂已经调整至最佳,无需自己调整,但是有些特殊情况下还是可能需要调整机芯的快慢。找了一下,介绍有一些,但具体资料很少。这里把具体调整方式分享给大家。
1,把2035电路板从机芯取下。
2,图示位置5根线为dfc控制线
3,通/断分别表示1/0
4,从上到下可以写成5位2进制数字,图中所示为11101

5,该数字为当前补偿值的补码,图中的补偿值为-3
6,每级调整3ppm,约8s/月,96s/年。-为快,+为慢。如果你的机芯误差小于4s/月则无需调整
7,根据误差/调整值与当前值计算目标值的补码
8,调整电路(连接或断开)

再举个例子吧,下图补码为10110,补偿值为-10

2035/super2035的精度是20/15 s/月。应该是考虑了温差因素。如果能累计一年的总误差,倒是的确有可能把表调到误差不超过1分钟/年。一般年差表的标准是小于30s/年。这样看来以不到10元的成本搞出块准年差难度不大。如果假设晶振频率即补偿前频率是正态分布,假设+/-15的补偿对应+/-3σ,那么补偿后的误差非常接近平均分布,这样算下来多买几块线路板筛选出一块10s/年的也不算啥难事,以95%置信度来看14片就可以筛选出来。淘宝上2035的线路板不到2元,完全可以一试,就是太费时间。不过要强调的是由于没有温度补偿冬夏的月差很可能超过累计的年差。

网友:
原来这都能调

网友:
这是内行才知道,外行就是看一个芯片,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一定要收藏!谢谢分享

网友:
透露了重大的机密。

网友:
都玩到这个了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还可以微调

网友:
还可以微调, 内行的才知道。

网友:
MIYOTA 2035 机芯还能这么调快慢。

网友:
厉害,这个都能搞出来

网友A:
算是当年的一次性可编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是当年的一次性可编程了。

基本上是这样,切断容易,再连上难。
我只研究过这一种dfc,其它类型的还没有见识过,据说有可以售后调整精度的。

网友(2023-02-13):
2035 也是历史悠久的机芯啦,优点就是耐折腾。可惜现在都缩水了,早期还是有1钻版本的。

网友(2023-06-08):
高手真是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2023-07-24):
手表一直戴手腕上,基本相当于恒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