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1v锂电直驱无刷100mm角磨机牧田接口大艺接口

楼主(2022-12-12):
网上闲逛,以前买了一款12v直驱的75mm角磨机,
点击查看,12v75mm无刷直驱角磨机,以前购买的拆机贴
我那年买的刚推出来,比较贵,不过我那家买的两电还套装电池确实是2.0不虚标,还配了10个切割片,和一些其它切割片。现在裸机都跌倒90了 。
很方便,适合工作室小打小闹,很方便,准备再买一个。结果发现现在又出了100mm通用切割片的无刷直驱角磨机。果断下单,还没到货。发一些别人评论的图。
直驱没有减速结构的力量大,但是运行噪音更小,适合小功率场合使用 例如切割10mm以内钢筋螺丝,切割小不锈钢管等。
已经下单,等收货。哈哈
下单买的裸机,135元。
自己有自己组装的牧田版本电池,所以买裸机就够了。自己做的电池也不贵,容量实实在在。
点击查看,自己组装的4.4ah21v牧田款电池
点击查看,组装电池加维护平衡接口,再也不会单组电池不平衡了
这样耗材也便宜很多,100mm锯片很便宜,21v牧田电池我自己薄电厚电都有,很适合。

网友: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这么早就起来发帖?还是没睡啊!

网友A:
看了看价格,等于我两台一电一充大焊磨机了!省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看价格,等于我两台一电一充大焊磨机了!省钱了!

讲真。。。我真感觉60大洋的大焊买少了。。。

网友:
60大洋的大焊?我错过了什么!?

网友:
裸机这个价格可不便宜了,还是个杂牌。

网友:
贵。无刷角磨机牧田款好像60元左右。
但这个胜在小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讲真。。。我真感觉60大洋的大焊买少了。。。

连着用了40天,两个电池轮流,还很健康,第二台还没用这质量算是捡漏了!可惜买不到了。

网友:
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调速,现在再买角磨机,没调速的都不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着用了40天,两个电池轮流,还很健康,第二台还没用这质量算是捡漏了!可惜买不到了。 ...

这玩意你指望他坏很难。第一驱动有保护。。。。。卡住了都没问题。。。。
我改了个锯。锯片卡住直接保护了。哈哈哈。。。我做了几块电池。也没大用。改天然气灶的时候切割理士。估计差不多就回本了吧。。哈哈哈

网友:
這麽迷你,好用嗎

网友:
物有所值吧

网友:
看起来小巧玲珑的

网友:
不错,除了扭力小点,轻巧和静音是普通锂电角磨机无法可比的,可以作为100mm普通角磨机和76mm小钢侠的重要补充。那些拿它来跟大焊、雷力迅之类进行对比的,应该是根本就没有体验过,两者的适用场景本来就是大不相同的。
我是用充电钻机身+775有刷电机+M10连接杆自制的,结构原理与楼主这款相似,图的是可以调速。利用率比21V锂电角磨机和国产小钢侠要高得多,因为平时切切磨磨多数情况下都需要调速操作。其实楼主这款应该也可以自己增加调速功能的,买个大艺电板手控制板+调速开关改装一下即可。再简单点的话只换个无刷角磨机控制板也行,那样虽然无法实现无级调速但至少多了高(中)低档切换,毕竟这种没有减速机构的直驱方式转速太高了,不一定能满足各种不同的使用场合。

网友:
等淘宝有车了再买

网友:
直驱推荐铁锚的一款,价格便宜质量扎实,手柄也非常细。
当然铁锚也有硬伤:它是全长的,和普通角磨机一样长,感觉铁锚产品经理可以拖出去枪毙了……
电池是大艺款,不想折腾可以直接上铁锚电池,当然我也建议直接上铁锚电池+充电器,大艺A3款的天花板做工,还只卖杂牌的价格。

网友:
高清无码 好用吗

网友(2023-01-15):
这段时间想整个锂电的角磨,来学习了!

网友:
请问楼主,这款电机是不是要大一些(比你上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