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教各位大哥这个可视门铃怎么接继电器改装遥控开门

楼主(2022-12-12):
上图

网友A:
很奇怪的想法,小区楼宇对讲门铃?

网友:
先弄清楚每根线的功能,开门很简单的。按钮 三极管 继电器,给锁的线圈通电,门就开了

网友:
先找到开锁键吧,按键二个接点接线出来 继电器需要点动。业余搞法

网友:
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
能看明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的想法,小区楼宇对讲门铃?

家里的可视门铃,装修公司装的不知名牌子,我之前看过有些改造只要短接一些线路就可以达到开门的效果,打算改成wifi控制开门,进而不用带钥匙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的可视门铃,装修公司装的不知名牌子,我之前看过有些改造只要短接一些线路就可以达到开门的效果,打算 ...

指纹锁不行么,用WIFI地话万一停电或者WIFI挂了你连家门都进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里的可视门铃,装修公司装的不知名牌子,我之前看过有些改造只要短接一些线路就可以达到开门的效果,打算 ...

明白了,你站在门外,然后想WIFI控制开门?家里是哪种门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你站在门外,然后想WIFI控制开门?家里是哪种门锁呢?

小区楼栋的电磁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区楼栋的电磁锁吧

如果是小区的电磁锁,门禁应该有NFC感应刷卡,数字密码,人脸解锁就可以进入。

网友:
印象中这种可视门铃接线定义都是有标记的,大不了就拆机看看开门键具体走线,将蓝牙开门输出线并接上去就可以。

网友:
原机有开关功能才行吧

网友:
问题太简单的,楼上都看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