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U段手持对讲机功率放大器检修

楼主(2022-12-12):
前一阵子,一友台给我一手台功放,说他用车台5W链接测试功放性能。测试完后,忘了恢复。改天与大伙通联的时候,忘记了自己是车台5w+功放的结构,通联时习惯性增加功率,20w,50w的调升功率,以至于功放损坏,无输出。

拆开一看,心凉了半节。这是一个典型的以π衰减器+三菱RA功放模块应用电路+收发转换电路的小功放。其中π衰减器的三个电阻都烧糊了。

测量一下三个电阻的阻值,大致可以接受。如果衰减电路没问题,那么功放模块损坏的可能性非常高。准备下单买功放模块。

用蜂鸣器档量一下电源线有没有烧穿,正常。顺手测量一下输入端馈线,居然没通。换一根输入馈线,接上手台测试,居然恢复功率输出了。是大功率驱动下,衰减电路烧黑了,模块抗住了,输入馈线充当了射频保险丝。完美修复。

网友A:
功率居然这么大,跟电源一样烧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居然这么大,跟电源一样烧电阻了

是啊,驻波表没问题,测其他车台都40-50w,模块是60w的,我也搞不清楚为啥能输出90w

网友:
楼主成功捡漏

楼主:
我们台长的设备,烧功放就归我了,这种情况,玩几天要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台长的设备,烧功放就归我了,这种情况,玩几天要还的

台长?什么 台啊

网友(2023-03-09):
一看热熔胶就知道质量不咋地

网友: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手艺了得,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