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水热能回收--“发廊余热回收器“用波纹管回收余热,热效率多高?

楼主(2022-12-12):
手淘推送的“发廊余热回收器
我也不开发廊,可能是大数据看我买过热水器配件,就推广类似的
产品原理超简单,商家对内部结构介绍也很详细把不锈钢波纹管在下水器里绕两圈
进冷水和排热水在不锈钢波纹管管壁换热。
目测成本三五十,卖两百
用不锈钢波纹管做换热器倒是挺好的点子
但商品宣传的98%热效率,我觉得不太可能,请教各位坛友

网友:
原理是对的,但是效率就不好说了,毕竟下来的热水也就40度以内,经过这么点热交换,能提高多少温度呢

网友:
长期使用很容易堵上脏东西导致传热效率大大下降

网友:
我也被推过这个玩意,还好奇点进去研究了一会。感觉废水如果能长时间充分接触进水管冷水,还是靠谱的,反正也不贵。

网友:
30%效率顶天了

网友:
肯定比不装要节能,但热效率是怎么算的就不知道了,计算方法不同结果就不一样。就象电池车都说充满电能跑几百公里,实际情况是啥样,只能用了才知道

网友:
为什么要发廊余热回收?做一个呼吸孔、排泄孔余热回收那不更好吗?还低碳。。。

网友:
水水快速板交媒水温度越低,所需的换热面积越大,况且还需计算一次二次循环水流速和流量的匹配。这么点波纹管换热面积,洗头后废水这么点温度,换热是非常困难的

网友:
智商税,想想用一段时间波纹管上缠上那些头发。

网友:
可以参考某 神奇的水杯,开水进去变温水,凉水进去变温水,热交换 取决于材质,交换时间,流量这些,,比如50度的废水,通过你这个神器,可以把10度的水提升那么几度吧,反正你能感觉到温度提升,但是98% 肯定是100%骗你的

网友:
这经过加温的水再次进入热水器,管道短了效率差,98%是达不到,最后流走的水肯定还有余温,而且这种东西进水出水也有严格要求,接错了效率也会打折!

网友:
智商税,没多大用处!

网友:
确实这么复杂的下水口,很容易脏导致没什么用还容易堵塞吧

网友:
节约的水够设备及清理费吗

网友:
性价比不高。

网友:
智商税产品

网友:
本来温度就不会很高

网友A:
作为DIY提示了还不错,弄个保温罐,里面盘满波纹管,把蒸馒头/焯青菜热水...屯入其中,经过波纹管的自来水百分之百会热的~所谓换热百分率就是指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DIY提示了还不错,弄个保温罐,里面盘满波纹管,把蒸馒头/焯青菜热水...屯入其中,经过波纹管的自来水 ...

睿智
换热率原来是这个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