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撸的MicroNEW微展3x7手变指拨器简拆,这应该是最便宜的一对了

楼主(2022-12-12):
10月撸的渣渣弯把公路车,标配禧玛诺指拨,变速和刹车离得远,用起来确实不方便
便在马家、咸鱼上关注手变,3x7的只有二手禧玛诺左手变,根本找不到右手的,国内顺泰、蓝图也没有3x7的,只找到微展有这个规格
其中一家双11活动价一对约170几大洋,满200还省50,那就撸了套前叉培林碗组(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0083-1-1.html
加上几个把立垫圈,总共150几到手,活动还是给力哈,不但白送碗组,带拉低了手变价格
可惜因为疫情原因,临近双12才收到

看起来零件不少,暂不拆散了,下面就跟偶来简单看一下
老规矩先看外观
正面

内侧

外侧

没有明显毛刺、飞皮,活动灵活,整体做工还是可以的
结构上是“螳螂须”,便宜货只能这样了
单只重量已经超过200g

左手变端头细节
左侧凸起就是变速线出线口,即“螳螂须”

加、减档拨杆,最长的是刹把

后面的和刹车线管孔

固定环是不锈钢的

固定用的内六角螺丝在外侧胶皮下

握距调节螺丝在刹把转轴处

微距看下,是机米

按下刹把,里面长这样

刹车线卡比较简单,刹车线穿过去就行了
捏刹车时带动刹车线

变速调节总成

变速时线卡会转动

行程应该是通用的,即兼容禧玛诺手变

下面简拆

楼主:
拆掉这颗螺丝,这也是唯一拆掉的螺丝

盖子下面又有颗螺丝,应该是变速主转轴

因为其他弹簧、转片都穿在上面

侧面看

缝隙能看到减档拨片和棘齿

加档时,压下加档拨片棘轮转动,减档拨片被下一个棘齿斜坡抬起(滑上棘齿斜坡)
最终卡住这个棘齿,完成档位切换

剥掉胶皮长这样

再看右手变

基本和左手变是镜像的,只是变速档位更多

看起来结构都一样

右手变7档,所以棘齿更多

右手变能看到棘轮齿盘和推杆

压下就顶住棘齿,并推动齿盘旋转,以便换挡

偶简单画了个示意图,应该很好说明加减档的原理了

加装全家福

送的变速线和刹车线

手变属小众产品,一般禧玛诺的价格单只都要几百了,国产顺泰也要200左右
微展据说是台湾微转的人出来搞的,也是全兼容禧玛诺的早期手变,所以装上去应该问题不大
但比较坑的是手变上把后始终向内严重偏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艰难处理后总算可以了
还有发现之前截短的线管不够用了,唉!下次发帖再细说

公路车更换微展3x7手变,一波三折,都是折腾惹的祸呀!但效果确实也不错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2878-1-1.html

网友A:
这几天买一样的,不出数月,新一代神州飞船就出来了。

网友:
元首又折腾车呐

网友:
就是要有钻研精神

网友:
搞起来哈哈哈

网友:
都让一让,老司机要出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买一样的,不出数月,新一代神州飞船就出来了。

只希望神州飞船不要在零件都攒齐后发生铝架断裂的情况

网友:
看着不错,就看使用寿命和感受了

网友:
不错,看起来值。渣渣车整体不给看一下?

网友:
感觉没入这行都听不懂楼主说的啥

网友:
公路车上的确实复杂,九几年早期的还行,摩擦阻尼结构简单,只是在车架上麻烦点。

网友:
骑自行车的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希望神州飞船不要在零件都攒齐后发生铝架断裂的情况

到时候找淘宝卖家,以质量问题退换货就是了。

网友:
看来元首要打算改成宝马啊

楼主:
嗯,整到满意为止

网友:
示意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这个很好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