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T12制作方法

楼主(2022-12-12):
想制作一台T12的焊台,要求如下:1.用苹果电源;
2.带OLED显示屏的控制板装在苹果电源壳内;
3.控制板能实现自动休眼、唤醒、软关机等常用功能,还要能在使用中,旋转编码器快速调整温度,即编码器转一格,可以调高50度或者是设定的某个温度;
4.在电源内部装一个机械开关,用于切断电源供电或者是T12控制板供电;
5.手柄最好是用金属的。

大神们有没有相符合的成品或者是DIY散件。目前在使用一台数码管的T12,有一定的动手能力。

网友A:
来刷存在感的吧,这玩意假货宝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刷存在感的吧,这玩意假货宝上一搜一大堆。

如果能买到相同需求的话,就不在这里发帖子了

楼主:
海鲜市场都看过了,没找能满足全部需求的

网友:
既然招不到,楼主可以自己搞一个,分享给坛友。

网友:
按照楼主的要求,没有,只能自己开发

网友:
海鲜市场好像有吧。弄个控制板回来慢慢改  哈哈

网友:
某音上各种教程都有

网友B:
这个不难啊,TB上很多可选配件,买回来组装也简单。为啥楼主就找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难啊,TB上很多可选配件,买回来组装也简单。为啥楼主就找不到呢?? ...

这就是走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难啊,TB上很多可选配件,买回来组装也简单。为啥楼主就找不到呢?? ...

大部分的需求,是有成品,但是比如开机状态下,旋钮转一格,就跳到另外一个设定的温度,这还没找到,如果我能开发之类的,就简单了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甲方,需求总结的不错

网友:
苹果电源,直接GG,因为没有接地线,感应电静电GG,你自己做出来估计要100元+2个月

网友:
苹果电源壳子只能塞下616板子。

网友:
选个单片机方案自己写程序吧

网友:
这玩意假货宝上一搜一大堆。如果焊接静电敏感元件,最好做成用线性电源的版本。争取能做成T 12 ,jbc245通用版本。

网友:
TB上很多可选配件,买回来组装

网友:
这个闲鱼上都有一大把,旋转一周➕50度可以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有几套T12散件,自己焊上两个,其余剩下的没有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