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得力LED 4325台灯故障检修

楼主(2022-12-12):
得力LED 4325台灯故障检修

先说说这个台灯的状况:
1、22元到手,看似便宜........但到手后,发现其实是年代已旧的产品,PCB板生产日期2016-09月份,产品是2018年产,已经4年库存产期,到手后,底部转轴部分,不够劳固,塑料柱很垃,加上4年多的库存,塑料老化有可能,到手后,折几次,塑料柱就断了。

2、灯板是直条状,还是圆盘的漂亮。
3、再喷一个,那个时钟功能,在不亮背景灯的情况下,类似深蓝色背景,是很暗的,很难看清时间,所以说,你看个时间,还得按一下灯才能看清,这个2不2??

4、到手后,18650已漏液、不存电,经更换后,台灯可正常点亮(比其它烧芯片的运气好一点点)但亮度是最低档位,按调节亮度无反应其它按纽功能正常,就是调节+ - 功能不正常

5、经上电检测,面板上的触摸IC,按亮度调节 + -,PWM端有电压变化,对地电压大约0.8、1.2、1.4、1.6V依次变化,与台灯5档亮度可调功能相当。

结果:我的理解是:面板上的触摸IC是正常的,没损坏,不可调的原因,估计还是U2,型号:HX3248C损坏,不知是否正确。请有经验的指教一下。谢谢
升压IC目前输出电压为10V

面板:

HX3248C原理图:

触摸板一览 :

电源板一览 :

补充内容 (2022-12-23 11:38):
从网上买回升压IC,买回来的是3740E,可以完全替换,1.19元一颗,便宜。更换完后,所有功能都OK,正常。

有坏的,直接换IC吧,不用多考虑了

网友:
同意楼主意见,如果PWM工作正常,接下来就应该检查IC2的周边,如果都没问题就直接拆换IC2.

网友:
分析得到位,得换芯来试试。

网友:
楼主这是买的新的吗?感觉塑料都老化了,估计得换了

网友:
我那个正常的生产日期记着好像是21年1月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感觉PWM电压是正常的,这个只能和好的灯对比一下

网友:
把PWM线断开应该是最大亮度,如果不是那就是LED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A:
那是不是到7脚的线路不通了导致的呢,测一下调光时7脚的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看描述如果pwm连接线路和电阻没问题 应该是led驱动ic坏

网友B:
升压有点低。测量一下调节亮度时U2芯片8脚是否有变化。

网友:
问题灯~22不便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有点低。测量一下调节亮度时U2芯片8脚是否有变化。

调节亮度时U2芯片8脚,无变化..........按开关键,有变化,0-2.5V变化,2.5V样子,开灯,0V关灯

U2控制亮度,到底是7脚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到7脚的线路不通了导致的呢,测一下调光时7脚的电压有没有变化? ...

线路不通的问题,自然是最先排除的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LED的调光原理还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不通的问题,自然是最先排除的问题了.......

那就测一下7脚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图片处理的真好。从分析出厂日期来看你是个 理智的买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节亮度时U2芯片8脚,无变化..........按开关键,有变化,0-2.5V变化,2.5V样子,开灯,0V关灯

U2控制亮 ...

两组LED灯板?V-对地电压多少?感觉是FB反馈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组LED灯板?V-对地电压多少?感觉是FB反馈出问题了。

两组LED灯板对地电压,10V下图W、Y,就是2组LED,V-就是地

网友:
感谢详细的测试,这样少走很多弯路!我的问题跟你一样!看来是LED驱动损坏!买了几家都没货,现在买要运费的也不知会不会发货!

网友:
妈呀,这么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