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IY改装双屏笔记本电脑副屏

楼主(2022-12-12):
DIY改装双屏笔记本电脑副屏

网友:
详细介绍一下吧

网友:
手机屏驱动板估计不便宜

网友:
DIY的乐趣大于实用价值。

网友:
还能合起来吗

网友:
再装一个在大屏背面不掀开也可以用还可以省电

网友:
以前windowsVista时代兴过一小阵双屏笔记本

网友:
其实,之前看到个笔记本拿小触摸屏幕当触摸板用的,通过软件控制可以当触摸板也可以当屏幕

网友:
红米的屏幕?

网友:
手机屏驱动板应该在100以上吧!

网友A:
大小屏画面不一样,怎么做到的?

网友:
完成这个DIY改装成本不低吧

网友:
这个怎么实现的?有什么意义?

网友:
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小屏画面不一样,怎么做到的?

显示设置拼接不复制就好了

网友:
创意无极限,做的挺好的!

网友:
驱动板是在哪买的

网友:
有实践过程的创新。

网友:
手机屏幕hdmi驱动板哪里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