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评测下1.88撸的调温烙铁

楼主(2022-12-12):
这烙铁的设计人员应该是抄的936的,但太粗心,抄数没抄到位,所在配件跟936的没办法通用,其实也就差那么一点点,我折腾下还是把936的刀头装上了。

旋钮是调温度的,实测调节时功率有变化,最大状态65W,但也就是瞬间的事情,很快就降到40W左右。调到300度的话功率维持在16W左右。
使用时间建议先调高点温度再调低,要不热的太慢了。

简单的PCBA,元件不多,反面没有元件。

固定件跟936的对比,可以看出设计上比936的差些,936的设计其实是可以兼容烙铁头的长短的。塑料件的螺纹跟936的不同,无法互换使用。
然后就是那个铁套子比936的长,实际看象是没装到位,找个东西砸了下也没砸进去,应该是里面设计了台阶,建议有能力的把套子拆出来磨短些。

烙铁头目测能比936的短2mm,所以导致换上936的后,无法拧紧螺丝。

瞬间的最大功率。

网友:
1.88不能要求太多了

网友A:
确实不通用就蛋疼了

网友:
价格有优秀,值得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通用就蛋疼了

没有动手能力的是不通用的,拧不上螺丝。

楼主:
记得用签到红包

网友:
螺纹这么多,能拧住问题就不大吧。

网友:
昨天1.83下单了。

网友:
1.88,,够这个成本吗??

网友:
做成一样了怎么卖配件?

网友:
烙铁购多了~~再便宜也不能要了!
这么便宜到手~还是能用滴~

网友:
一样的烙铁我上的900M系列936头子,刀头是936的简直完美

网友:
1.88,价格非常美丽

网友:
最近出镜率很高啊,还有车吗?

网友B:
怎么我买的3块8呀,太贵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故意弄得不通用

网友:
现在对烙铁不感兴趣了,对那些做工漂亮,闪着光的烙铁头有兴趣,看到颜值高的就想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我买的3块8呀,太贵了

3.8元 有80%的返利, 到手几毛钱.

网友:
也许设计就是故意的,我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