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LM1875T 2.0功放

楼主(2022-12-12):
自制LM1875T 2.0功放,没想到效果还可以,由于没有配置强效散热器,还不敢推大喇叭。
该功放分为三个模块:1、电源模块;2、运放模块(正在研究中,拟采用双NE5532);功放模块(LM1875T);

1、电源模块:变压器采用双15V环形变压器,双路输入,四路输出。其中,两路直出给功放模块供电;另外两路经过7815、7915 LDO稳压芯片后给运放模块供电。由于运放模块尚未完成,暂不接线。

2、功放模块:采用2颗LM1875T功放芯片分别作为左、右声道输出。

电源模块实物图(由于保险等器件未采购,暂用铜丝代替)

功放模块实物图(当初为了降低PCB布线难度,功率地和信号地未分割;左、右声道电源、声道输入需要跳线,导致后期接线繁琐,后续需继续优化。)

整体合照。(已向楼下废品店预定废旧功放箱,等待收货)

网友A:
看着不错,把散热器都加上就可以安心的让它工作了!

网友B:
谢谢分享,围观学习。有二片”TDA2030A“,好像意大利原装的,198几年进的,还放着。

网友C:
还有多少人玩音响,都过去式了

网友D:
三端稳压电流不够,土炮不能发挥出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围观学习。有二片”TDA2030A“,好像意大利原装的,198几年进的,还放着。 ...

那时可是高级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端稳压电流不够,土炮不能发挥出水平

对的!土炮功放不用更好,电源足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端稳压电流不够,土炮不能发挥出水平

稳压部分输出给运放供电,电流完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端稳压电流不够,土炮不能发挥出水平

不过土是土了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把散热器都加上就可以安心的让它工作了!

还有保护器件没装,正在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围观学习。有二片”TDA2030A“,好像意大利原装的,198几年进的,还放着。 ...

惠威M10左右声道也是用的这颗功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多少人玩音响,都过去式了

过是过去了,情怀还在

网友:
九几年做了一个1875的功放,现在只剩下一个音箱和功放板了。

网友:
这应该也算是价廉物美的音响!

网友E:
1875功放散热器要用大一些,发热比2030高不少。双声道牛用大些,至少50W。

网友F:
保护电路做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保护电路做在哪里了?

运放和保护电路还在学习,后续会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75功放散热器要用大一些,发热比2030高不少。双声道牛用大些,至少50W。

谢谢指导,为了以后的大功率场合,这次买的牛是150V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