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猜万用表,以及分压电阻,算法,精度请教

楼主(2022-12-12):
1.本人的UT136B+按照手册,更换了精度更高的色环贴片电阻和积分电容,虽然是4000计数的表,但是测量电阻还是稍微有点提高精度的,我买的这个UT136B+的分压电阻确实精度超差了太多了,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2.按照0660手册,众仪居然为了省钱,原本的101K,1.11M电阻居然用了100K和1M,因为101K和1.11M精度高的电阻价格确实太高,众仪用比例算法强行拉平精度
3.我简单更换了试一试,更换成101K 1.11M,重新校准过后,是无法正常使用的,测量偏差太多。我本人是不会把0660全部写程序校准的,
4.众仪的这个比例算法精度,如果是测量整数,就是1V 2V 3V 4V 10V 20V 30V等等非常的准,10K 20K 30K 40K 50K等等,但是遇到非整数就尾数不好看了,比如1.234V 3.321V等等,还有电阻也是这种情况,比例算法还是不行的,个人感觉
5.提高精度还是更换更贴近手册上面的最好,个人感觉,10M的更换过后提升最大,
6.最后,最后,最后我是菜鸟,请教一下有没有大神写过关于手册万用表MOD,小白我了解的也少

猜万用表。。。。。。,提升这货居然是5W

网友A:
意思就是这是玩具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这是玩具表?

是的,厂家是不会用串联法的100K+1K,1M+0.1M+0.01M

网友:
METRA 的表,不知有什么购买渠道

网友:
我还以为METRA倒闭了

网友:
不要乱动排阻的值,它是用1M+100K+10K=1.11M组成的,有些厂家程序甚至不用这个比例可以不组合,ADC正端会进行0.9\1.7\2.7\3.6放大或衷减.最终值=输出 X 补偿系数 X 校准系数,就算排阻比例不为十分之一也影响不大,更改补偿系数就行了.

网友:
单片机表,动网络电阻就得电压电阻全档重新校正。精度如何无所谓,关键是不要漂。。。

网友B:
有些表分压电路设计不一样的。贴一下0660和ES51922的

网友C:
最后一图的表,好像有个人在卖,万元以内。
品牌是 德国GMC-I高美测仪的METRAHIT 27M后续版本METRAHIT IM E-DRIVE微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图的表,好像有个人在卖,万元以内。
品牌是 德国GMC-I高美测仪的METRAHIT 27M后续版本METRAHIT IM E ...

b站上看到的,说是新版本,要4个多w,太恐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表分压电路设计不一样的。贴一下0660和ES51922的

谢谢修老板提醒,晚上我去看一下资料,以前资料没注意看

网友D:
“本人的UT136B+按照手册,更换了精度更高的色环贴片电阻和积分电容,虽然是4000计数的表,但是测量电阻还是稍微有点提高精度的,我买的这个UT136B+的分压电阻确实精度超差了太多了,不知道是不是个例”,这种方案的表,不知兄台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电阻档调好了,电压精度就完了(电压不能分档校),两者只能折中。。。。因为这里面还有芯片网络开关导通电阻有影响,与7129类芯片外部分压是很不一样的。

网友:
我的天,这表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的UT136B+按照手册,更换了精度更高的色环贴片电阻和积分电容,虽然是4000计数的表,但是测量电阻还 ...

电压挡我用基准测了一下,还真准,电阻挡就100k变成99.7k其他的,100 10k 400 4k 50k等等都准,我用fy76上面的电阻代换的,用187测量电阻的,fy76上面的1.11 m也不是精度很高,不是那个大佬也更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的UT136B+按照手册,更换了精度更高的色环贴片电阻和积分电容,虽然是4000计数的表,但是测量电阻还 ...

晚上我回去再测试一下,有什么区别再汇报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的UT136B+按照手册,更换了精度更高的色环贴片电阻和积分电容,虽然是4000计数的表,但是测量电阻还 ...

个人感觉0660改电阻提升比较大,尤其是0660的电阻档只能校准一个量程,zt225最容易打磨,27nf的2个电容体积也大,2个都更换成cog的,分压电阻调整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的UT136B+按照手册,更换了精度更高的色环贴片电阻和积分电容,虽然是4000计数的表,但是测量电阻还 ...

福禄克等等那些高端表用排阻还是有道理的,0660这些用电阻并串调整分压电阻是最经济划算的方法,hd770d的分压电阻精度太差,所以才造成精度不好,改了以后还是提升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的UT136B+按照手册,更换了精度更高的色环贴片电阻和积分电容,虽然是4000计数的表,但是测量电阻还 ...

当然虽然我是新手菜鸟,我的观点依然没有变化,手持表19999计数是最好的,再高了没一点用处,能打磨好19999就是最好的选择,毕竟手持表各种因素摆在那儿,如果要求再高了,34401用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虽然我是新手菜鸟,我的观点依然没有变化,手持表19999计数是最好的,再高了没一点用处,能打磨好199 ...

楼主真用心了,鄙人在打磨其他表就遇到了电阻档调好了,电压档因分压比例变了就调不好(不能分档调整),0660和3131芯片都好调,主要是电压可以分档校。这样调电阻就很简单了。0.02%的精度是可以调到,但是温漂就难保证了,现在是冬天,楼主可以试下之前调好的表,对照5PPM的电阻测量下结果。分压电阻25ppm的,冬天还是漂很多。再低温漂的电阻好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