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LX-896+ 6USB口充电器修复

楼主(2022-12-12):
在网上看到一款6USB口充电器,其中有两个QC3快充口,实在太吸引了。¥88入手了一个。

使用半年后,突然不亮了。懒得来回邮寄,自己动手修理吧。
机器采用跟笔记本电源的封装工艺,压根没想着让人修理的。需用毛巾包着上大锤才能拆开。
看看主板的正反面

找到次级的整流滤波后的输出点,测量无电压
考虑到这电路板要检修,得先拆散热器,好麻烦,加上平时这个充电器快充两台手机+两个pad+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经常同时充电,那么小的开关电源,散热局限。修复开关电源部分意义不大。还是改外部输入电压吧。飞线两根,在背板加装5.5DC接口。

安装完毕,上电12v测试,充电正常,9V2A能成功触发。上502封好,外接给电台供电的13.8v大电源使用。完工。

网友:
这样修复不够完美啊

网友:
十分的不完美

网友A:
本身的电源还是修好了好,方便移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的电源还是修好了好,方便移动使用。

有道理,交直流两用

网友:
高压电容(顶)离次级太近了,至少要套热缩管。。。或者垫个绝缘片

网友:
楼主这是偷工减料啊。。。。。

网友:
我有同款,充电的时候手机触摸屏不灵敏,成了鸡肋!也就修东西的时候偶尔用用。

网友:
太敷衍了,一点也不完美啊

网友B:
开关电源修复也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修复也不难吧!

真不熟,以前只学线性电源,对开关电源一知半解的。
有空帮我看看这个电源,给点意见?
请教:龙威LW3010KDS开关型可调稳压电源电压不稳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952-1-1.html

网友:
这样也好,机器散热问题分散开了

网友:
是不是应该上XT30、XT60之类的插座,6个口都充电的话,输入电流会不会很大,DC5.5抗得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