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墙上插座突然没电 如何查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12-12):
家里书房墙上插座突然没电了,其他房间如客厅和厨房的插座都有电,请问,如何查看是什么问题,怎么维修?

网友:
先去电表箱看看是不是有空开跳闸了。

网友:
有基础有装备自己弄,没有就找物业电工。

网友:
大概率虚接了,拆下面板,试电笔看看线有没有电,如果什么都不懂就打电话叫个电工

网友:
没电 是什么意思?总要看看 是 火线没了还是 零线没了。火线有电但零线断了的话,电器也是不工作的。

网友:
先去学电工理论知识,懂的了再去修。

网友:
有电工知识,可以买个插座测试仪看看哪儿出问题了,保证安全的同事自己捣鼓,没电工知识还是喊个电工吧。

网友:
有钱就找人修,急用就撤根线用接线板,自己弄就拆了 测一下  通总电测电压  断总电测通断。。。

网友:
没有电工基础不建议自己搞

网友:
拿电笔测一下,两孔都有电,就是零线断,都没电就是火线断,看配电箱是不是空开断开了

网友:
恶补一天城阳电工,差不多自己就能查了

网友:
安全第一,先学电工基础

网友:
安全第一, 动手前,先要知道交流220V 会有生命危险。

网友:
如果自己没有电工证需要找电工修理。

网友:
找个电工看看,自己懂得话自己查一下

网友:
我家的是这种情况,长时间使用大功率电气如风筒,暖气机导致簧片发热融化了塑料导致簧片松脱

网友:
老电工在此

网友:
通总电测电压  断总电测通断。先测试一下火线有没有电,如果没有,就得准备一个万用表或者电池小灯泡测通断,需要把前面的面板接头拆开,火线没有问题再测零线通断。注意安全

网友:
隔山买牛谁都不好判断。

网友:
先把插座拆下看坏没、这没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