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面包机哪家强?

楼主(2022-12-12):
家里几个人都喜欢吃面包,但甜品店里的添加剂太多不敢买,听说有一种面包机可以在家里做面包,没接触过这类产品,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好用?谢谢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实惠点的

网友A:
有的电饭锅就有这功能,无非就是控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饭锅就有这功能,无非就是控温

我曾经用电饭锅烤过,电饭锅火力太猛,下面都糊了,上面还是生的,还是专机专用的好

网友:
都差不多,买那几个主流品牌都可以,面包机平时和面发面都挺方便的

网友B:
新手不要把做面包的希望放在面包机上。
做面包包括选面粉,揉、发酵,揉,醒,刷油,烤等步骤。
面包机这些工序都有,但每个环节都不够好,最终结果就是大概率面砖。
想省点力气,和面机或厨师机 可以省下第一次揉面的时间,后面的工序还需自己动手。
先做蛋糕吧,比面包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不要把做面包的希望放在面包机上。
做面包包括选面粉,揉、发酵,揉,醒,刷油,烤等步骤。
面包机这些 ...

工作的原因,本人没有大量的时间来学习这个,所以就是想搞个简单的机器来代替人做事,差不多就得了

网友C:
松下面包机肯定是最好的,也肯定贵。
上京东搜索“面包机”,看一下销量、用户评论,基本就清楚了。
我个人推荐柏翠的https://item.jd.com/100001644698.html

网友:
最好是松下的。
不过关键是面包的配方。
然后随便哪个烤箱就可以,面包机其实就是一个搅面机。
给你一个超好的方子,我已经吃了两年。
面包粉,新良|普通面粉添加谷朊粉,可以改良出超好的面包粉,加两小汤勺可以了,每200克添10-20克。电子秤很重要,精度0.1克,最大5kg就够了。
烧杯一只300ml足矣。GG -17没有Bro3.3的扎实。
筷子一根。

1.面粉50克+玉米油30-50ml+滚开水250ml,搅面糊(水不够烫可微波炉)|可添加少许白糖,等凉后加黄豆般大小的酵母,作为面种之一。
2.面糊冷后,对角放5克盐+15克白糖然后打个鸡蛋(鸡蛋一般35-65克),15克奶粉|油+水+蛋,总液体不应该超过300ml,液:面比例最好是0.8-0.9:1,毕竟是吐司,口感软全靠含水量大
3.面包粉250克|可以加麦麸粉50克+酵母3-5克,有面包改良剂撒一点点。
4.和面,手揉20-30分钟或厨师机30分钟,美的面包机30-50分钟,东菱面包机60分钟(他家面包刀形状不好,没有美的贴合)
5.20-30度气温,发酵1.5小时,30度以上气温发酵1小时,20度以下气温,呃,你可以不用面包机和发酵箱,自然发酵12小时,记得加盖,
6.如果需要二次发酵的话,第一次发酵最好1小时,后面正常发酵,发到3-3.5倍大即可
7.最后一次发酵前,可以揉入坚果,肉丸子,葡萄干,午餐肉,甚至蘸了奥尔良料的鸡肉,料不能太多,会影响到发酵的膨胀度。如果不加料,膨胀度以略微超出烤桶为宜,再大的话,烤好后容易收缩干瘪。8.烘烤时间以25-35分钟为宜,时间越长,表面越黑,越硬,就有人喜欢吃硬皮。
9.烤好后赶紧拿 出来,放在网架上散散湿气,因为没有添加剂,最好在12小时内吃掉,如果吃不完,用塑料袋密封保存,不要放冰箱,室温保存,但是无论如何也要24小时内吃掉,因为没有添加剂,容易被细菌侵蚀。

弄出来的面包差不多一斤左右的样子,想要再大或再小,按比例调就行了。做面包最重要的是稳定,无论哪一次做,成品质量都差不多为佳,所以配方和工序很重要。平时弄个十个1L的收纳罐,用来提前分装面粉,这样做面包时就不需要每次都称面粉。

要活学活用DIY或自定义编程功能,再加上定时,这样可以做到晚上睡觉前投完料,早就起床时,正好有热乎乎刚烤完的面包可以吃。

网友:
我是搜了一下,然后入手松下的,好评。别的也没敢上手,反正松下肯定香了。

网友:
松下的可以,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
很早以前买了一个柏翠的,按配方投料后按下按键就不用管了,挺方便,做了几次后就没在做了

网友E:
硬件大同小异    关键是你的手艺( 原料   配比。。。)

网友:
我家的是东菱的,用了好几年了,按它说明书的配料做,还是可以的,至少吃着放心。

网友F:
最好的组合:好的揉面机+烤箱。
面包机看着好多菜单功能,实际上做出来的肯定不如手工做型,做出来都像土司,而做面包最主要的就是成膜,所以好的揉面机更重要。
我家的面包机基本都用来揉面了,但是因为是面包机反而揉面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买个大一点的烤箱吧,面包机的程序是死的,不如烤箱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面包机肯定是最好的,也肯定贵。
上京东搜索“面包机”,看一下销量、用户评论,基本就清楚了。
我个人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早以前买了一个柏翠的,按配方投料后按下按键就不用管了,挺方便,做了几次后就没在做了 ...

估计是你对面包不太感冒

网友:
和面机或厨师机 +烤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大同小异    关键是你的手艺( 原料   配比。。。)

应该有附赠的食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的组合:好的揉面机+烤箱。
面包机看着好多菜单功能,实际上做出来的肯定不如手工做型,做出来都像土司 ...

我暂时要求还没那么高,现在的起步价是能熟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