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小望远镜

楼主(2022-12-12):
10年前广州街边摊50买的望远镜,坏了很久了,无法调焦,最近下决心拆开看看。

装饰皮撕开,螺丝露了出来。

目镜这边拆开了,物镜那边还是拆不开。

下决心撬一下

终于拆开了,打了胶的

螺丝头处断了

套住螺杆头的物镜柄断了

螺杆

固定铁片也断了

润滑油黏性增加也是原因之一,把油擦干净松多了。

修不好了,扔不扔呢?

网友:
当放大镜镜片

网友:
看看能不能用塑料板手工制作一个零件,铁片也可以手工制作一个。

网友:
塑料断,铁也断,质量真是不行啊。

网友:
留下好的一边当单筒望远镜用

网友:
10年前的50啊

网友:
楼上的思路不错

网友:
望远镜不值钱扔了吧,省的看见堵心。

网友:
不够详细啊

网友:
说说这10年用望远镜看过什么

网友:
上强加胶粘一粘不是还能用?

网友:
当单筒玩玩

网友:
收藏吧,毕竟10年帮你挖掘出好多精彩场面

网友:
10年帮你偷窥了不少

网友:
那不是普通的润滑油,应该是阻尼油一类的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网友:
装回去当个单筒望远镜用,不用的话就收藏起来

网友:
这个螺柱就是容易断,我这种望远镜之前已经断了两个了

网友:
改两个单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