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三星旅行充电器ETA-U90CBC

楼主(2022-12-12):
菜刀+锤子敲开

电容鼓包,有望捡漏!

400V 8.2uF

网上找了半天,只有这一款 400V 10uF 8X12 的合适。

2个并联共16uF

装好,激动人心的时刻,炸不炸就完了

盖子卡扣还能用,透明胶绑好,方便下次维修

网友:
这个电源,年纪不小了吧、、、

网友:
盖子卡扣还能用,透明胶绑好,方便下次维修?

想法不错,还准备再维修。

网友:
两个电容最好换成一样的。另外一个估计寿命也不久也。

网友:
你这……方便下次维修……

你是想修几回嘛

网友:
电容寿命到期,不直接换固态?

网友:
有不有看成“阿富汗电子厂”的

网友:
当年坛里的神物,坛里卖的不少

网友:
同款三星1.5A输出的还在用,用在了一个酷毙灯上了

网友:
  垃圾桶伺候 ……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的,我以前也修过一个,故障是输出的烧特鸡太热了,热到脱焊了。修好以后测试,功率灰常地足,我用电子负载拉到超过2A跑了几个小时,外壳都快烫手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当年坛里的神物

网友:
这种充电器充电慢。

网友:
电源做工中规中矩 值得修复

网友:
小马拉大车了

网友:
这充电器是有年头了,我家里有个一模一样的,好像是三星A5啥的原装充电器

网友:
那两个固态电容为什么要涂上墨水。

网友:
电容鼓包了,老电子产品,先查电容

网友:
三星的这种充电器不错的,手里有三个,手机早挂了,但是充电器一直都在用的好好的

网友:
时间用久了,电容就容易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