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7w快充头维修求指点

楼主(2022-12-12):
这个是小米67w快充头本来换完保险正常使用的。后来突发奇想想把充电功率提到1.5倍就在usb端的电流检测并上颗电阻。但拆下主板短接放电时击穿了mos和烧了三颗电阻。

我把烧毁的三颗r850-r750-r850换成了一颗r015.(没找到一样的)mos直接换新。其它的以我的技术没测出有坏的。上电不工作。拆下来放电时又击穿了。和上次一样是左下解的位置。我放电的金属靠近400v电容负极时空气给击穿了--看起来是那样的。毁坏的和原来一样还是mos和那位置的电阻。原来把坏的换掉不工作是哪的问题。320v是有的。求指点是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吗。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我在淘宝没找到。谁能帮我找到替换的。刚发现g极22欧电阻看不出烧坏实测已经断路。第一次击穿mos时应该是好的...印象中。这个电阻坏了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也坏了。
这个是我查到的疑似和板上管理芯片相同手册的。地脚位置一样。out脚在板上是连22欧电阻通到mos的g极。如果芯片是坏的淘宝查这个直接代换吗?实在无法确定是不是这个芯片看不懂丝印。求指点

网友A:
这个拆下来放电是指大电容短路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下来放电是指大电容短路放电?

是啊我搞了4个5w的2欧电阻并联尝试用来放电。。。

网友:
这种小巧的充电头本身设计就这么大功率了,不可能有多少冗余的功率,超出原设计也不安全

网友:
改功率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网友(2023-01-13):
这个充电器拆开后,还能无损装回去?

网友:
如果设计还有那么大余量,小米会不标大功率,不要成本控制,不要面子?所以没啥改头的,可惜了那么好的充电器了

网友:
4个2欧电阻应该串起来弄个万用表笔做手柄接触高压电容两端很快就可以把电放完了的。这芯片是定制的,估计难买到,上充电头网看看有没同款拆机的,他们那介绍的比较详细,有可能有你需要的信息。mos的g极的电阻坏了主控不一定坏,你可以再试试。烧坏的那三个电阻决定了最大输出功率,最好是换一样的,

网友:
希望楼主改进的更好!

网友:
一直用电烙铁放电,比较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