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分享一个另类的可控硅电路,并求解它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2-12-12):
我偏向于硬件的拆解分析,但对于一些非常另类的控制电路,特殊是开关电源的复杂电路,我基本上只能解出其一,解不出其二。特向各位电源类的高手请教下面的电路原理。

这是一个SG3525驱动的高频升压电路,初级是12V电压的推挽式振荡电路,振荡频率大约在10KHz以上(没测量过,预估的)。次级线圈感应电压大约在100V-500V(也没测量过,预估的),经过倍压整流滤波之后,得到2倍压的直流高压(200V-1000V,没测量过,也是预估的),输出给负载使用。见下图:
(我实抄的图,为便于理解经过了简化,方便分析电路)

看得懂的地方:
1、懂得D1、D2组成倍压整流电路;
2、懂得电位器W1与电容C3组成RC充放电时间电路,去控制可控硅Q1的导通角,从而控制负载电流大小;

看不懂的地方:
1、交流电压直接输入给电阻R3和W1,这里为什么用交流电信号输入,而不采用直流电压输入?它有什么用意?
2、二极管D3的作用是什么?难道它不是把可控硅Q1的G极钳位在0.7V吗?这么低的电压怎么触发可控硅导通?(这个D3是真实存在的,我抄的图确认无误)
3、电感L1与电容C4,不知道它们的作用是什么?
4、电感L2的作用,不知道是什么?

以上4个问题,希望有熟悉可控硅制作经验的朋友能解答一下,谢谢!

由于高频开关电源知识的能力不足,我分析了两天,都没分出个所以然,特请教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
后续补充:

由于此电路的二极管D3的接法很奇怪,我再次查看板子,确认二极管的接法没错,就是电路图的接法,二极管的正级接可控硅的3脚,负极接可控硅的1脚 。见下图所示:

把二极管拆下来,查看型号为普通的1N4007,(见下图)

二极管的两个焊点是原装的,没有人动过,说明是厂家出厂的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种接法很奇怪,有坛友提出异议,二极管的方向接反了,确实,我也认为二极管的方向接反了,应该是正极接1脚,负极接3脚才对,我也看过其它类型的电路图,二极管的接法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接法,而不是原理图上的那种接法。(见下图)

这说明了什么呢?可能是出厂时,厂家的工人,焊反了,然后也没试机就直接出厂,导致出现原理图上的接法。

然后我把两个可控硅全部拆下来测量,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3脚G,黑表笔接1脚K,得到数值=0.075V,然后红黑表笔对调进行测量,也是得到数值=0.075V,这是不是说明两个可控硅都损坏了?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A:
我居然看不出来这是电鱼机的图纸。图中还少一个BT33,我有一堆这电路的板子。

原理很简单,就是利用可控硅间歇导通,加上旁边的大电眼和电容串联,组成三点震荡,产生不规律的高于输出电压的波形。

目的是不能持续电击,导致鱼被电死下沉,而是一下一下的电击,导致跑不掉,又电不死。

网友B:
这么高电压,难道用来电蚊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居然看不出来这是电鱼机的图纸。图中还少一个BT33,我有一堆这电路的板子。

原理很简单,就是利用可控硅 ...

终于有高手回复了
你说的可控硅,加上大电感和电容串联,组成三点震荡?这个三点震荡能否再细说一下呢?我还是有点看不明白
另外:没发现你说的BT33,这个电路是简化的,实际上可控硅是两个并联的,为了方便分析电路,我只画了其中一个,其实画一个与画两个是一样的,因为它们是完全脚对脚的并联在一起。

网友C:
1,这里为脉动直流电信号输入,平均电压低一半,调节电路耗电少很多。
2,或许这个二极管画反向了?
3,电感L1与电容C4,可以在可控硅导通的时候形成震荡,在负半周的时候L1会吸入电流让可控硅电流降到零,然后就能关闭可控硅了,不然关不了。
4,L2限制电流的增加,避免可控硅电流降不下关不了

网友:
R3  W500K+R4 构成直流过零检测与BD3组合成可控硅的触发电路,L1+C4构成可控硅的自关断电路,L2限流用.楼主研究这想干嘛 ?

网友:
BD3叫触发二极管,专门做可控硅触发用的,和一般的二极管不同,他不分正反向,左右量阻值都是无穷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电压,难道用来电蚊子的?

这么高的电压,我打算用来给逆变器后级H桥MOS管提供电源的,正在研究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居然看不出来这是电鱼机的图纸。图中还少一个BT33,我有一堆这电路的板子。

原理很简单,就是利用可控硅 ...

解释的很透彻,一看就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里为脉动直流电信号输入,平均电压低一半,调节电路耗电少很多。
2,或许这个二极管画反向了?
3,电感 ...

又有高手来了。谢谢热情回复,已加分鼓励!
你的回复之中,第3点关于振荡的解释,我似乎明白了一点,但仍不是很完全明白。你能否解释详细一些?或提供相关图片和链接,让我慢慢消化一下

网友D:
1、交流电压直接输入给电阻R3和W1,这里为什么用交流电信号输入,而不采用直流电压输入?它有什么用意?
答:这是同步触发用的。如果是直流电,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触发。这功能是当交流过零后多少时间触发可控硅,从而达到调压的目的。

2、二极管D3的作用是什么?难道它不是把可控硅Q1的G极钳位在0.7V吗?这么低的电压怎么触发可控硅导通?(这个D3是真实存在的,我抄的图确认无误)
答:这二极管应该不是普通的二极管,有可能是稳压二极管,或者是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TVS管。

3、电感L1与电容C4,不知道它们的作用是什么?
答:这是可控硅关断时产生的尖峰电压吸收回路。

4、电感L2的作用,不知道是什么?
答:这电感是用作抗冲击电流用的,当没有这电感时,可控硅打开时产生的大电流把可控硅烧毁。电感的特征之一就是电流不能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交流电压直接输入给电阻R3和W1,这里为什么用交流电信号输入,而不采用直流电压输入?它有什么用意?
答 ...

谢谢高手热情回复,已经加分鼓励
你回复中的
第1点:“同步触发用的”,我似乎明白了一些,但仍未完全明白。照你这么说,应该是交流电压的正半周的某个幅度才开始触发?那么这个可控硅的工作时间好像不到一个周期的1/2。如果你有更详细的解说或资料,欢迎提供。
第2点:“可能是稳压二极管,或者是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TVS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抽空把这个二极管拆下看看它的型号,有可能这个二极管是别人维修时,弄反的极性都不一定。
第3点:尖峰电压吸收回路。起初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又觉得怪怪的,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你的这个观点与上面的坛友的观点有点出入,这个待确认。
第4点:“这电感是用作抗冲击电流用的”。嗯,经你和之前的坛友这么一说,我也接受了这个电感是限制电流用的说法。

谢谢回复,如果你能再详细讲解一遍最好,或者提供相关这方面的资料或视频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热情回复,已经加分鼓励
你回复中的
第1点:“同步触发用的”,我似乎明白了一些,但仍未 ...

这可控硅触发,一般都设计在一个周期内触发两次,正负半周触发一次。当然,如果需要,也可以手动触发,就象照相机的闪光灯,就是手动触发的。如果你需要一个稳定的输出电压,就需要同步触发,在设定的时间内触发,比如可控硅调光灯。

网友:
5楼坛友说的振荡回路是正确的,我没有注意到这可控硅是工作在直流状态。

网友:
高手如云,学了不少

网友E:
交流直接输入R3,W1那里,是因为交流还未有倍压,限流电阻好选,用倍压后的直流输入R3,W1那里,那么高的电压去给C3电容充电达到双向触发二极管DB3的导通电压从而触发可控硅,那这个R3,W1的阻值要选好大好大的了这不太现实,从交流直接输入电压低,正半周经R3,W1给电容C3充电,负半周不充电,R3,W1的阻值和封装尺寸比较好选又安全,不用担安全距离和弧光击穿的问题。

网友:
这不是逆变器吗,好像还是干坏事的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流直接输入R3,W1那里,是因为交流还未有倍压,限流电阻好选,用倍压后的直流输入R3,W1那里,那么高的电 ...

已经加分鼓励。谢谢参与讨论并给出合理解释,算是解了我一个问题

网友:
请问L1和L2是在一个磁芯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