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OYI zt219 拆机加硅油记

楼主(2022-12-12):
今天有空,闲着无聊,找出以前买的白硅脂,拆开zt219给转盘电路板加油(SW-92SA合成润滑脂),有几点看法:

zt219出厂是有抹油的,但塑料转盘卡位没有加油,建议塑料转盘卡位也加油,手感会有提升。

zt219,闲鱼日常卖90多吧,今天第一次拆开看看,发觉用料做工,还可以,没有想象中的不堪,这块电路板不算差,比我拆过的百元以下的国产表,这块电路板已经算厚了,毕竟才卖90多,zt219真的没得黑,已经算是良心了。

zt219我最不满意的是,这块屏幕真的不太清晰,我最满意旧款黄皮胜利vc9801a+的这种屏幕,显示清晰,众仪你就不能买好一点的屏幕吗?哪怕用胜利这种显示屏,加20块钱,我都愿意。

网友A:
这是硅润滑脂吧

网友:
8块钱的EMAX3倒是显示清晰,电池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硅润滑脂吧

是的,普通的硅油脂。这次是用zt219练手,买的好硅脂还没到,测试一下,这种普通白硅脂,用来测220没问题

楼主:
这个zt219是上一年买的,初版的电解电容好像是红宝石的,现在的已经不是了

网友:
前几天才讨论加不加油,这就把油涂上了

网友B:
这个SW-92SA 加了会导致 接触不良吗? (触片和PCB的铜箔之间有润滑脂知道接触不良)

网友:
都拆开了,C12换NPO,测电阻快速稳定。

网友:
主板容易受潮漏电,电阻档转盘布线错误! 转盘应该是没有镀金,因为出现氧化接触不良的案例很多了!所以,要动手改造,而且这个就有必要抹点油防氧化了!

网友C:
刚讨论你的强迫症又开始犯了吧?众仪,优利德,福禄克,日置现在的表应该都涂有了,好久没拆胜利了,不太清楚了,在坛里也没注意新进的表胜利涂了没有,胜利表现在除了名字应该全是代工产了吧?没落了,当年VC97流行啊,耐操,哎,给人记忆犹新,越折腾越垃圾。

网友:
你在油,在哪里购买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SW-92SA 加了会导致 接触不良吗? (触片和PCB的铜箔之间有润滑脂知道接触不良) ...

这个应该是普通的白硅脂,实测加了不影响测量结果,转盘卡位加了硅脂,手感有小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讨论你的强迫症又开始犯了吧?众仪,优利德,福禄克,日置现在的表应该都涂有了,好久没拆胜利了,不太清 ...

以前黄皮年代的胜利表,真的耐操,胜利全靠这些黄皮表积累口碑。现在新出的一大堆都是啥玩意,败人品啊

网友:
胜利的确在退化,优利德也差不多。
7106版的890C/D,保护电路有3个压敏电阻,2个热敏电阻,和福禄克差不多。单片机版的890C/D,早期版本还有压敏电阻的安装位置,后来的改版,直接都取消了。
优利德61E,国内卖的,保护元件只有2个热敏电阻,一旦误测高压,主控必坏。UT51-57,也只有热敏电阻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黄皮年代的胜利表,真的耐操,胜利全靠这些黄皮表积累口碑。现在新出的一大堆都是啥玩意,败人品啊 ...

那时候有一个VC97确实很满足的,2006年在深圳龙华背着女朋友买的,看工厂有太喜欢了,现在留下也只是记忆了,女朋友成了别人的老婆,别人的女朋友成了我老婆,人生就是这样

网友:
我涂的都是医用凡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