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自打板6层沉金CBM2199测试架简单测试+大量晒图(支持1.2V、1.8V、3.3V 3D颗粒)

楼主(2022-12-12):
最近闲来无事,想着折腾一下测试架,鉴于手里已经有IS903和SM2264EN测试架的前提下,感觉还是U盘测试架比较方便,制作测试架的芯片自然要兼容性广泛,显然3.0主控都不具备这个能力,于是就定为2.0主控。
除去AU6989外应该就是FC1179和CBM2199兼容性最好了,然而FC1179常见的QSOP-24封装只支持1CE,QFN封装的1179不好买而且也没有Datasheet,遂选择CBM2199,QSOP-28版本支持4CE。
经历了一个多两个星期的画图+优化走线,终于画完了测试架,为保险期间同时设计了4层板和6层板的版本,最后打样敲定6层板,因为有免费沉金而且6层板能将每个信号+电源层完美互相隔离,拥有4层板不可能做得到的双地平面。
所有数据线都经过严格差分等长,保证稳定性。
检查好Gerber文件发去板厂,经历6天提心吊胆的等待,终于收到了板子,迫不及待的焊接好,成品果然高大上:

带物理ROM按钮,抛弃了ROM跳线,整体尺寸仅6x3cm,极致小巧,是市面上最紧凑的测试架之一,同时没有舍弃铜柱支撑防止短路的设计,如此紧凑的空间里面硬是塞下了4个孔位。兼容KZT的弹片和探针BGA152座,磁吸座和螺丝座都可以。

带有1.2V、1.8V、3.3V VCCQ跳线,完美支持SLC、MLC、TLC、QLC,从2D Nand到3D Nand通吃。

上一片4CE的8DDK试试看能不能正常识别量产。

打开20年9月2日的最新工具UMPTool V7200,正常识别4CE,都正确,证明设计没问题。

配置高格擦除+快速扫描,准备量产。

经历一次写配置表失败的奇怪错误后耗时6分钟重新量产一遍顺利通过,各ECC容量都很高,说明颗粒体质不错。

ChipGenius正确识别所有信息。

用CDM测一下速,确实容量优先的情况下速度不怎么快,4K和多线程就不测了,毕竟不是3281,不要为难一个2.0主控哈哈。

给测试座换上自己DIY的BGA152限位框,准备测测BGA152的颗粒。

掏出一片64G 25nm的L74A颗粒,也是4CE的,此处有个小插曲,FlashMaster和Flashinfo查询这个颗粒都是8CE的,但是经过我上903测试架证明这个颗粒实际上是官方叠die缩CE的颗粒,本身就是4CE 8Die的。

没什么问题,体质也还不错,果然不愧是企业级颗粒,ECC3就基本上开满容量了。

ChipGenius也准确识别出了这颗颗粒的信息。

最后补上一张完全体正面照。这次打板手头料比较充足,贴了6片,顺便闲鱼出掉回回血,闲鱼价格59.9,坛友55块钱包邮,下单时表明是数码之家坛友即可;需要的可以去闲鱼搜索“2199测试架”或者手机扫码下方直接访问。

补充内容 (2024-7-29 16:29):
【闲鱼】https://m.tb.cn/h.gjlpWVR?tk=XqcQ32Q3VGH CZ3460 「我在闲鱼发布了【CBM2199 测试架 BGA132 清空架 BGA152】」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补充内容 (2024-7-29 16:30):
【闲鱼】https://m.tb.cn/h.gjlq8DZ?tk=mllY32QVVpB HU0025 「我在闲鱼发布了【安国6989 测试架 带座子 8CE BGA132 清空架】」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补充内容 (2024-7-29 16:30):
【闲鱼】https://m.tb.cn/h.gjvbN6J?tk=4izm32Q4osx CZ0015 「我在闲鱼发布了【SM3281N 测试架 8CE BGA132 清空架 BGA】」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座子多钱能买到。

网友A:
FC1179 4CE版本的主控板翼浪家有,没有定义但是可以量
FC2279支持4CE,买得到主控而且有官方的测试架文件

网友B:
焊脚是152的,支持132的颗粒么?大佬。

网友C:
怎么没做成type-c接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脚是152的,支持132的颗粒么?大佬。

当然可以支持啦,座子都通用,换限位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做成type-c接口呢

C口普及性还是没有那么高,加上体积紧凑,确实也没地方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1179 4CE版本的主控板翼浪家有,没有定义但是可以量
FC2279支持4CE,买得到主控而且有官方的测试架文件

感谢老哥提供资料,之后确实可以考虑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脚是152的,支持132的颗粒么?大佬。

当然可以支持啦,座子是一样的,换132限位框就可以

网友D:
只能说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没必要

比较勤快愿意每个颗粒上板确实没必要哈哈,各有各的需求,不要妄加论断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较勤快愿意每个颗粒上板确实没必要哈哈,各有各的需求,不要妄加论断哈哈 ...

没有,我是想说做4层6层做那么高级一样的没必要,不过如果是白嫖那无所谓

网友E:
架子做的不错,如果不是手里的架子太多了,绝对支持坛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我是想说做4层6层做那么高级一样的没必要,不过如果是白嫖那无所谓 ...

是的呀,6层毕竟有沉金,BGA焊盘不容易氧化嘛,确实信号完整性4层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架子做的不错,如果不是手里的架子太多了,绝对支持坛友一个

感谢范老大捧场

网友:
架子做的不错

网友F:
支持一下,以后我也要画测试架,并且主控通过转接板做成类似 PLCC 芯片的方式
板子上做成 PLCC插槽,这样 主控就可插拔了
SM3267 AB AC AE,IS902 IS902E,IS916 IS916EN 等等可以随时切换

就是 PLCC 芯片那种封装做成转接板,恐怕普通贴片厂弄不了,要封装厂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一下,以后我也要画测试架,并且主控通过转接板做成类似 PLCC 芯片的方式
板子上做成 PLCC插槽,这样  ...

这不容易呀,先不说多次插拔容易接触不良的问题,PLCC芯片面积也受到限制,这恐怕不是个人所能为。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不容易呀,先不说多次插拔容易接触不良的问题,PLCC芯片面积也受到限制,这恐怕不是个人所能为。 ...

淘宝搜一下 PLCC 就是那种图,最多有84脚的,足够用了
应该不会接触不良吧

芯片面积是指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搜一下 PLCC 就是那种图,最多有84脚的,足够用了
应该不会接触不良吧

就是这东西真小,恐怕塞不下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