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米家插线板6位基础版CXB6-1QM——通病的X2电容

楼主(2022-12-12):
收的米家6位插线板,带3口USB,故障是开关自动复位,无法通电使用,这基本就是通病了

外观很小米,简洁

USB模块单口输出: 5V---2.1A,模块总输出功率: 15W,放到现在基本没啥用,聊胜于无吧

外壳4颗三角螺丝,麻烦的是把板子取下来,一堆卡扣,用撬棒慢慢扣,老费劲了

板子正反面

12V继电器,SRD-S-S124DM

几颗芯片,整流桥

T81D2P,有大神分析了电路,触摸芯片当实体用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956

AP3776,初级控制芯片

APR34309C次级同步整流芯片

3口USB模块通过插针到主板

协议控制芯片MST2513、2514,2513控制2路,2514控制1路

通病的故障点,就是这个安规X2电容 275V 0.47uf

实测100+ nf

新换一只,脚位10mm的硬掰开15mm

完美修复,看着电压还是有线补,古老的5V 2.1A USB就不要奢求协议了

网友:
拆机就怕卡扣太密,一般来说能拆开,想无损恢复原样就太难了

网友:
现在的插排卡扣太多容易拆坏很烦人的谢谢楼主修复分享

网友:
设计成卡扣拆起来就比较麻烦,不喜欢这种带USB电源的插排,用不用都得通电,时间长了容易坏

网友:
可以把插排改成直连,开关只控制USB输出,不用时关掉。

网友:
不喜欢这种带USB。直接跳过继电器

网友:
小米插排确实难拆

网友:
小米就没打算让你修

网友:
如果usb有一个独立的开关就好了。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
插排的用料比公牛强多了。

网友:
不错,看着很质感

网友A:
我也换过一次,同样容量的x电容比小米这种个头大多了,应该是电容采购时用料不足

网友:
充电电流确实是太小了

网友:
铜排都是有限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换过一次,同样容量的x电容比小米这种个头大多了,应该是电容采购时用料不足 ...

不能以个头来论吧,我这个体积还更小点

网友:
米家插排做工不错

网友:
开关位置直接挖了,塞一个船型开关

网友:
看来即便是X2安规电容,在长期通电的使用环境下寿命也有限。

网友:
卡扣太多了,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