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Yeelight极光吸顶灯故障,白光微亮,黄光正常?

楼主(2022-12-12):
小米yeelight吸顶灯极光450,前几天白光轻微闪烁,现在白光微亮,黄光正常,【输出的两个450v 10uf电容测量 一个8.5uf一个9uf】请问是哪个元件出问题了。

楼主:
输出端附近的两个电容

网友:
灯条一样的话,,对调一下看看

网友:
可能是白光的某个灯珠坏了

网友:
首先要判别是驱动板坏还是灯盘坏,  方法, 把灯盘上2个插口对调一下, 看下白灯能亮,就是驱动有问题, 不亮,就是灯盘坏了。  多半是后者。   如果有LED测试仪,直接测灯珠即可。

网友:
这个是可以通过app控制的吧,先去里面看看亮度的设定。还有,开了月光模式也会这样。

网友:
99%是灯珠烧了一两个,用万用表测灯珠,网上找一个换了即可,难点是挺难换的

网友(2023-03-12):
又发现新方法。。。。哈哈

网友:
又找到了新方法。。。。

网友(2023-08-25):
请问楼主,最后你的灯修好了吗?分享一下你经验可以吗?

网友:
所以买个价格合适的很重要,扔了不心疼

网友:
用的绿宝石电解 。料看着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