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买了台神舟tx9 3070显卡矿机加装声卡芯片

楼主(2022-12-12):
小黄鱼买了一台tx9矿机 ,可玩性不错,配备了rtx3070显卡 CPU可以支持桌面版10代11代CPU。
完好的矿机价格都已经小幅度上涨,只有这种没声卡芯片的价格比较友好。

整机外观很好 有少量灰尘

默认配置G5905+4G内存+128硬盘 里面灰尘比较多基本没有清理过,都是挖了1年左右的机器。

RTX3070 显卡

背面长期高温有点发黄了

声卡芯片位置 (右边图片是另一台带ALC256芯片的)其实就是缺少芯片其他的电容电阻都有的

全新ALC256芯片淘宝20几块钱

风枪初学者

开始400度 吹了几分钟硬是没有化,没有那种轻轻动他一下自己恢复的感觉,开始用的中温锡浆 。

后面清理了一下用低温锡浆 有点感觉了,但是还是有些针脚有虚焊,真是不知道怎么上锡了,挂一层在芯片上一吹有的多有的少。

只有用T12 补了,中途成功的把一个小电容搞下来了。

终于补全了 ,小电容也用风枪给它吹上去了

这个非常的紧,拆的时候搞掉了一根,也补上

上电试机,居然一次性通过 哈哈哈

用它发个帖子 回点血 嘿嘿

其实买了两台  哈哈 双倍快乐

网友:
就是经验不足 新IC边角先用烙铁上锡 中间别上 打点焊油对好位吹就是 这种厚板把风嘴拆了再吹 用小嘴很难吹的 温度四百多点就行  IC边角不上锡就很容易假焊

网友:
折腾的够劲。

网友A:
请问在哪里买的

网友B:
用笔记本挖矿?

网友:
吹风枪不太够,要加热台

网友C:
为什么要用笔记本挖矿难道为了省电。

网友:
这个用锡膏应该比较好焊

网友:
这个主板挺不错的,还可以换CPU.

网友:
多搞几次就老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笔记本挖矿?

还有用笔记本主板,没有外壳和屏幕那种在挖的,应该专门定做的铝壳,大散热片加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哪里买的

闲鱼上面  北京那个卖家 现在应该是最低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笔记本挖矿难道为了省电。

买不到显卡 买这个相对还便宜一些所以就买这个挖了

网友:
引脚太小了,得双面加热,用尖头烙铁,我肯定搞不定

网友:
这玩意散热顶得住么,其实大家关心的应该是多少米入的...

网友:
不错,楼主多少钱入手的,价格低的话我也搞搞去

网友:
朋友高手啊!这都能搞...多少钱买的?

网友:
数码之家的拆客们太牛了!给大家带来了很有意义的分享,也间接把小黄鱼的东西价格炒高,这就是坛友们的力量!

网友:
这风枪初学者的风枪有点老道了嘛!!!

网友:
多少钱入的?方便给个链接,发个站内私信?